AGV如何利用超声波传感器规避障碍物

楼主(2018-12-29):
AGV全称(Automatecl Guided Vehicles),是一种装有自动导引装置,能够沿规定的路径行驶,具有编程和停车选择装置、安全保护装置以及各种物料移载功能的自动导航车。近几年随着物流搬运市场需求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工厂规模扩大和管理模式的革新,工作效率与成本控制等众多因素,AGV产品的功能及系统需更进一步快速满足客户对产品高适应性的需求。
对于复杂的工厂环境来说,不管是人工操作还是机器操作,安全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根据AGV小车在工厂的应用,AGV小车避障系统直接关系到AGV小车在运行过程的安全。因此障碍物检测是自动导航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实现安全、正常工作的前提。超声波传感器以其价格低廉、测距精度高、测量稳定、体积小等优点,被广泛用于AGV的避障检测。下面工采网列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超声波传感器在AGV避障中的相关应用技术。
智能AGV与传统AGV障碍物传感器比较
从检测范围来看:智能AGV小车是以传感器为发射源的锥形空间区域,能够对前方空间范围的物体进行全方位体测;而传统AGV小车是点对点的直线检测或者是以传感器为发射源的平面扇形区域,只能对前方平面范围的物体进行检测。
从环境适应性来看:智能AGV小车不受颜色、光线强度干扰,对物体的距离能够实现精准体测,并且在各种环境下,体测的结果都稳定可靠;传统红外光电对颜色、光线的强度以及物体表面的反光特性比较敏感,在不同的光照强度下,AGV小车感应范围的差异有所加大,在相同的环境下,对不同颜色,AGV小车的感应距离会有较大的差异。
从输出方式来看:智能AGV小车是量化距离输出,告诉AGV小车控制模块前方物体离车体到低还有多远,然后根据前方障碍物的距离进行逐步减速,例如我们可以设置在障碍物2M的位置开始减速,在1.5M1M的位置再进行减速,在0.8M的位置停止。障碍物的减速距离都可以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进行设置。
基于超声波传感器的AGV避障测距原理
由于超声波传感器的探测波束角较小,在其实际应用中,一般使用多个传感器组成传感器阵列,以扩大探测范围。超声波传感器阵列的构建,须解决传感器在AGV上的布局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传感器数量和安装间距的选择问题。传感器数量和安装间距的选择须根据最小盲区要求确定,而超声波传感器的探测波束角是计算盲区的重要参数
超声波传感器测距可利用勾股定理,可以得到障碍物实验中摆放位置与超声波传感器的实际距离:
综上所述超声波传感器利用障碍物对声波的反射作用进行距离检测,这一特性也决定了交叉串扰现象的存在,即一个传感器发射的声波经障碍物反射后,能够被相同检测方向的传感器接收到,从而产生错误的测距结果。因此在使用多个超声波传感器进行障碍物检测的场合,常采用传感器交替工作方式,即某一时刻有且只有一个超声波传感器在检测障碍物。因此AGV避障模块检测的盲区大小与超声波传感器的安装数量、安装间距有关,传感器数量越多、安装间距越小,检测盲区就越小,反之则大。若传感器安装数量过多,AGV避障检测周期就会增大,影响其检测实时性,从而对AGV的安全工作产生不利因素。从减小盲区和提高避障检测实时性两方面综合考虑。为此工采网引荐一款MaxBotix 超声波避障传感器 - MB1043
超声波避障传感器MB1043是一款高分辨率(1mm)、高精度低功耗的超声波传感器,它在设计上,不仅对干扰噪音做了处理,具备抗噪音干扰能力。而且对于大小不同的目标,和变化的供电电压,做了灵敏度的补偿。另外还具备标准的的内部温度补偿,使得测量出来的距离数据更加精准。应用于室内环境,它是一款很不错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超声波避障传感器 MB1043 特点:
体积小低成本方案
高分辨率可达1mm
可测距离长达5
多种输出方式,包括脉宽、模拟电压、串口
低功耗适合电池供电系统,3.3伏供电仅有2.5mA电流
抗噪音
对大小变化的目标和工作电压各有补偿
标准内部温度补偿和可选的外部温度补偿
操作温度从0˚C + 65˚C
超声波避障传感器 MB1043应用:
行人检测
小目标探测
高灵敏度的应用程序
机器人测距避障
无人机测距避障
室内环境
超声波避障传感器MB1043HRLV-MaxSonar-EZ系列中的波束角选择
MB1003波束角示意图
MB1023波束角示意图
MB1043波束角示意图

网友(2022-08-24):
多辆AGV运行时,辆车之间的超声波信号会相互影响测距吗? 比如:A车有没有可能接收到B车的超声波回波,而不是真正的障碍物的回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