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429 用外部SDRAM和NAND FLASH同时使用会死机花屏

楼主(2018-12-29):
问问 429 用外部SDRAM 和NAND FLASH如何共用fmc总线呢?或者有啥好办法解决数据擦写会太长时间导致卡死

网友A:
专门测试了下F429上面同时使用NAND和SDRAM的bug现象(在F429硬件版本为3的已经解决)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45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测试了下F429上面同时使用NAND和SDRAM的bug现象(在F429硬件版本为3的已经解决)
http://forum.armfly.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