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ucosiii的STM32H743的BSP移植到STM32H750上跑不起来

楼主(2018-12-31):
程序下载到内部RAM运行,OSStart后,发现只有OS_TickTask在运行,StartupTask从未被调度执行过(该任务创建没问题),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头不忙了,我制作几个各种运行方式的模板例子。

网友A:
支持。。。 最好是ucos的包 不动任何路劲,不改结构,包含所有文件。

但是这个地方我每次都改了。

    EXPORT  OSStartHighRdy                                      ; Functions declared in this file
    EXPORT  OSCtxSw
    EXPORT  OSIntCtxSw
    EXPORT  PendSV_Handler  《-------一般都会把这个改成OS_PendSvHandle. 但是我一般都改成PendSV_Handler, 然后在_it.c里面写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 最好是ucos的包 不动任何路劲,不改结构,包含所有文件。

但是这个地方我每次都改了。

此贴里面的RTOS版本例子,没做任何修改,仅改了中断入口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而中断入口这个,不改的话,可以学习FreeRTOS的做法,直接搞宏定义替换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贴里面的RTOS版本例子,没做任何修改,仅改了中断入口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 ...

这个是最新的ucos版本?  最新的里面搞了个动态什么什么。默认还开启了。
就是这个 CPU_CFG_KA_IPL_BOUNDARY

导致运行大约2,3个小时后死机。 关掉后就没事了。。
,没仔细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最新的ucos版本?  最新的里面搞了个动态什么什么。默认还开启了。
就是这个 CPU_CFG_KA_IPL_BOUN ...

是3.05。是Micrium为KEIL的RTE提供的。

后面H7板子上最新版,最近还没顾上整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