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修改管脚后,TCPnet无法ping通了

楼主(2018-12-31):
1. 在应用中,我就使用了RL_TCPNET的功能, 我基于V6的板子上,把原来PG11和PG13, 修改为为PB11和PB12,但是就ping不通了。2. 以下就是我修改的配置,请教一下,还有需要修改:
原来的配置:
//        /* 配置PG11,PG13,复用功能,推挽模式,100MHz,无上拉下拉,复用到AF11 (Ethernet) */
//        GPIOG->MODER   &= ~0x0CC00000;
//        GPIOG->MODER   |=  0x08800000;
//        GPIOG->OTYPER  &= ~0x00002800;
//        GPIOG->OSPEEDR |=  0x0CC00000;
//        GPIOG->PUPDR   &= ~0x0CC00000;
//        GPIOG->AFR[1]  &= ~0x00F0F000;
//        GPIOG->AFR[1]  |=  0x00B0B000;

//        /* 配置PB13,复用功能,推挽模式,100MHz,无上拉下拉,复用到AF11 (Ethernet) */
//        GPIOB->MODER   &= ~0x0C000000;
//        GPIOB->MODER   |=  0x08000000;
//        GPIOB->OTYPER  &= ~0x00002000;
//        GPIOB->OSPEEDR |=  0x0C000000;
//        GPIOB->PUPDR   &= ~0x0C000000;
//        GPIOB->AFR[1]  &= ~0x00F00000;
//        GPIOB->AFR[1]  |=  0x00B00000;

修改后的配置:
        /* 配置PB11,PB12,PB13,复用功能,推挽模式,100MHz,无上拉下拉,复用到AF11 (Ethernet) */
        GPIOB->MODER   &= ~0x0FC00000;
        GPIOB->MODER   |=  0x0A800000;
        GPIOB->OTYPER  &= ~0x00003800;
        GPIOB->OSPEEDR |=  0x0FC00000;
        GPIOB->PUPDR   &= ~0x0FC00000;
        GPIOB->AFR[1]  &= ~0x00FFF000;
        GPIOB->AFR[1]  |=  0x00BBB000;

网友A:
重点检查GPIO时钟和RMII接口的50MHz时钟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GPIO时钟和RMII接口的50MHz时钟是否正常。

是否经过这个函数:init_TcpNet (), 打印了初始化后,就可以正常ping通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经过这个函数:init_TcpNet (), 打印了初始化后,就可以正常ping通了吗?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