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使用MDK 生成USB的工程

楼主(2019-01-01):
想做 HID  和 CDC的复合设备

单个都调通了,但是吧程序放到一起 就有问题,电脑无法识别USB 位置类型

请教下,硬汉 ARM 的USB 库,做复合设备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A:
RL-USB做的复合设备?看下HID和CDC各自的配置文件里,使用的端点是不是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USB做的复合设备?看下HID和CDC各自的配置文件里,使用的端点是不是冲突了?

没有冲突的  CDC使用的1和2  HID 使用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