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注意FreeRTOS的动态内存函数pvPortMalloc是不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调用的

楼主(2019-01-01):
此函数不可以在中断里面调用,里面的这个函数xTaskResumeAll(中断里面要调用以FronISR结尾的函数)是不可以在中断里面调用的。
下面这几种动态内存方案均调用了此函数

网友:
难怪我上次用了后就容易死机呢。原来不能再中断中用

网友A(2020-03-05):
我用pvPortMalloc替换USB的malloc,但USB初始化居然是被ST放在中断里,有啥替代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pvPortMalloc替换USB的malloc,但USB初始化居然是被ST放在中断里,有啥替代方案吗?

将中断程序的执行放到一个任务里面,中断仅发一个消息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pvPortMalloc替换USB的malloc,但USB初始化居然是被ST放在中断里,有啥替代方案吗?

换成静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