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控件边框颜色怎么修改 怎么边框不显示 也不知道哪里修改

楼主(2019-01-02):
如题   有没有人知道   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什么边框? 网格?

调用函数LISTVIEW_SetDefaultGridColor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边框? 网格?

调用函数LISTVIEW_SetDefaultGridColor设置。

像图片这样   左右边框  上边框  都显示不了  默认网格线颜色 可以正常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图片这样   左右边框  上边框  都显示不了  默认网格线颜色 可以正常设置

这个边界设置不了,得用别的办法了。

可以设置自定义回调函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边界设置不了,得用别的办法了。

可以设置自定义回调函数试试。

没弄过  不知道具体怎么弄   本来想直接在WM_PAINT  里面画几条直线  简单完事   但是发现直线刷的有点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弄过  不知道具体怎么弄   本来想直接在WM_PAINT  里面画几条直线  简单完事   但是发现直线刷的有 ...

画线也可以,估计你的底层没有优化好,方法也不错。

而自定义回调可以看教程此章节,listview一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线也可以,估计你的底层没有优化好,方法也不错。

而自定义回调可以看教程此章节,listview一样的

按着pdf教程 写了一个listtview回调函数   运行了一下   只显示了几条我画的直线  listview 没有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线也可以,估计你的底层没有优化好,方法也不错。

而自定义回调可以看教程此章节,listview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画线也可以,估计你的底层没有优化好,方法也不错。

而自定义回调可以看教程此章节,listview一样的

按着pdf教程 写了一个listtview回调函数   运行了一下   只显示了几条我画的直线  listview 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着pdf教程 写了一个listtview回调函数   运行了一下   只显示了几条我画的直线  listview 没有显示出 ...

在WM_PAINT消息里面优先执行LSITVIEW_Callback(pMs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WM_PAINT消息里面优先执行LSITVIEW_Callback(pMsg)

谢谢哈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