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自定义回调函数可不可以发WM_NOTIFY_PARENT消息

楼主(2019-01-02):
自定义回调函数可不可以发WM_NOTIFY_PARENT消息?
程序如下 红字部分是发消息给父窗口
case WM_KEY:
    {
        WM_KEY_INFO* pData = (WM_KEY_INFO*)(pMsg->Data.p);        //获得消息结构体中的按键消息
            switch (pData->Key)
            {
            case GUI_KEY_ENTER:        //按下ENTER键时,退出Edit控件编辑,停止光标闪动,设置按键等级为0。
                Set_Cal_KeyGrade(0);                                        //设置按键等级为0
                EDIT_EnableBlink(pMsg->hWin, 500, 0);        //停止光标闪动
                EDIT_SetSel(pMsg->hWin, 0, -1);        //设置光标位置选择所有字符
               pMsgtoParent.MsgId = WM_NOTIFY_PARENT;
                pMsgtoParent.Data.v =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WM_SendToParent(pMsg->hWin, &pMsgtoParent);     //将给定消息发送到给定窗口的父窗口。在父窗口中的Edit按键消息中执行保存操作
                break;
            case GUI_KEY_ESCAPE://在1级按键消息处理中对以下按键消息不做处理
                break;
            default:
                EDIT_Callback(pMsg);        //Edit控件默认回调函数
                break;
            }
        }

网友A:
使用下面这个函数发。

pMsgInfo.MsgId = WM_NOTIFY_PARENT;
pMsgInfo.hWinSrc = xxxxx; <--  控件句柄
pMsgInfo.Data.v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WM_SendMessage(pMsg->hWin, &pMsgInf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下面这个函数发。

pMsgInfo.MsgId = WM_NOTIFY_PARENT;

上面的那段程序可以正常使用,因为在控件的自定义回调函数中pMsg->hWin就是控件句柄,用WM_SendToParent这个函数更方便点。我想问的是WM_NOTIFY_PARENT是系统消息,直接在自定义回调函数中使用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那段程序可以正常使用,因为在控件的自定义回调函数中pMsg->hWin就是控件句柄,用WM_SendToParent ...

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