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特殊字符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9-01-02):
代码如下,一开始是可以显示摄氏度的那个小圆圈的,后来添加了很多代码之后,那个小圆圈就不显示了。
怎么才能指定这个小圆圈 显示。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4);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13_1);
                sprintf(stringBuf, "23%cC", 0xb0); /* 0xb0是摄氏度的小圆圈 */
    TEXT_SetText(hItem, stringBuf);

网友A:
实在不好用,直接贴个温度图片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好用,直接贴个温度图片得了。

这是我做着玩的,如果可以我还是想知道怎么做才能显示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做着玩的,如果可以我还是想知道怎么做才能显示  °

℃是一个全角字符,GBK,Unicode都有,最简单的办法,直接使用FontCvt转换生成一个

网友:
℃是一个整体,像字母A一样,不过℃的字模要自己加

网友:
跟中文字库一样,做一个新的索引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