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列表框能做这种效果?还有WIDGET_SetEffect效果没用?

楼主(2019-01-02):
LISTVIEW列表框能做这种效果?还有WIDGET_SetEffect效果没用?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VIEW_0);
                  WIDGET_SetEffect(hItem,&WIDGET_Effect_None);//无效果
                        hHeader = LISTVIEW_GetHeader(hItem);   //获取Header头句柄
                        HEADER_SetFont(hHeader,&GUI_FontHZ16B);//设置Header头字体

                        LISTVIEW_SetFont(hItem,&GUI_FontHZ16);//设置列表字体
                        LISTVIEW_SetHeaderHeight(hItem,35);
                        LISTVIEW_SetGridVis(hItem,1);
                        LISTVIEW_SetRowHeight(hItem,30);
                        LISTVIEW_SetBkColor(hItem,LISTVIEW_CI_SELFOCUS,0xC8A05E);
                  LISTVIEW_EnableCellSelect(hItem,1);

网友A:
在函数GUI_Init后配置listview使用经典皮肤,这条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函数GUI_Init后配置listview使用经典皮肤,这条很重要。

大佬能再明确点?我刚刚试过那个WIDGET_SetEffect有效的。。但要跟图一的效果还是没办法做出扁平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再明确点?我刚刚试过那个WIDGET_SetEffect有效的。。但要跟图一的效果还是没办法做出扁平化的

可以看下这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6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这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69

刚刚试了一下,除了header那个有默认皮肤,但试过没效果,,listview没看到有默认皮肤的api,还有就是我只想header那个表头扁平,没有中间那些竖线,,第二个图第二种无效果都没看到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除了header那个有默认皮肤,但试过没效果,,listview没看到有默认皮肤的api,还有就是我 ...

不显示header,设置高度为0,自己2D绘制一个,或者HERAER上面叠加一个矩形的按钮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header,设置高度为0,自己2D绘制一个,或者HERAER上面叠加一个矩形的按钮控件。

OK。明白,没有直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再明确点?我刚刚试过那个WIDGET_SetEffect有效的。。但要跟图一的效果还是没办法做出扁平化的

禁止了皮肤色才会有效果。

网友C(2019-03-26):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header,设置高度为0,自己2D绘制一个,或者HERAER上面叠加一个矩形的按钮控件。

汉哥,关于LISTVIEW有个小问题想请教。
1.我用资源列表的方式创建了LISTVIEW为WINDOW控件的子窗口,随后我发现,在正常情况下,向WM_HideWindow填入LISTVIEW的句柄,可以隐藏HEADER及其下面的表格。但是当我点击过一次HEADER区域之后,再次触发隐藏LISTVIEW的条件时,却无法隐藏LISTVIEW了。
2.同样的情况,点击过HEADER之后,我再触发LISTVIEW_AddRow或LISTVIEW_DeleteRow来操作,整个程序会进入异常卡死。
这两种情况是不是和HEADER有直接关系,我尝试了设置HEADER的高度为0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汉哥,关于LISTVIEW有个小问题想请教。
1.我用资源列表的方式创建了LISTVIEW为WINDOW控件的子窗口,随后 ...

说不好会是个小bug。

可以这样,将header和listview都设置下隐藏,看看什么效果。

不行的话,可以将listview放在一个跟他们大小差不多的窗口上,然后隐藏这个窗口。

网友(2019-05-28):
引用 网友B:
说不好会是个小bug。

可以这样,将header和listview都设置下隐藏,看看什么效果。

汉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最近一直在堆界面,没遇到大问题,所以这段时间没来贴吧。

网友C:
汉哥,想请教一下,LISTVIEW控件,是否支持图中这样的类似合并单元格的功能,我看了一遍LISTVIEW的控件列表,似乎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汉哥,想请教一下,LISTVIEW控件,是否支持图中这样的类似合并单元格的功能,我看了一遍LISTVIEW的控件列表 ...

不支持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