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STM32H7的HAL库源码bug,函数HAL_LPTIM_Init的LPTIM3初始化有误(搞错了^_^)

楼主(2019-01-03):
感谢坛友指出,HAL库这么操作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寄存器map文件,LPTIM_CFGR2和LPTIM3_CFGR2是在同一个偏移地址。

而LPTIM1 - LPTIM5这五个外设的寄存器的地址不同,实际操作起来并不会有问题,HAL库这里的处理,如果不看参考手册,容易想当然,以为LPTIM_CFGR2和LPTIM3_CFGR2是不同的偏移地址

#define PERIPH_BASE         ((uint32_t)0x40000000)
#define D2_APB2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00010000)
#define D3_APB1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18000000)

#define LPTIM1_BASE           (D2_APB1PERIPH_BASE + 0x2400)
#define LPTIM2_BASE           (D3_APB1PERIPH_BASE + 0x2400)
#define LPTIM3_BASE           (D3_APB1PERIPH_BASE + 0x2800)
#define LPTIM4_BASE           (D3_APB1PERIPH_BASE + 0x2C00)
#define LPTIM5_BASE           (D3_APB1PERIPH_BASE + 0x3000)

#define LPTIM1              ((LPTIM_TypeDef *) LPTIM1_BASE) <----- 展开这个宏,(TIM_TypeDef *) 0x40012400
#define LPTIM2              ((LPTIM_TypeDef *) LPTIM2_BASE)
#define LPTIM3              ((LPTIM_TypeDef *) LPTIM3_BASE) <----- 展开这个宏,(TIM_TypeDef *) 0x58002800
#define LPTIM4              ((LPTIM_TypeDef *) LPTIM4_BASE)
#define LPTIM5              ((LPTIM_TypeDef *) LPTIM5_BASE)

然后HAL库的寄存器定义里面也比较省事,直接仅定义了CFGR2。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ISR;       /*!< LPTIM Interrupt and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0 */
  __IO uint32_t ICR;       /*!< LPTIM Interrupt Clear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4 */
  __IO uint32_t IER;      /*!< LPTIM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8 */
  __IO uint32_t CFGR;     /*!< LPTIM Configuration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C */
  __IO uint32_t CR;       /*!< LPTIM Control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0 */
  __IO uint32_t CMP;      /*!< LPTIM Compare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4 */
  __IO uint32_t ARR;      /*!< LPTIM Autoreload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8 */
  __IO uint32_t CNT;      /*!< LPTIM Counter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C */
  uint16_t  RESERVED1;    /*!< Reserved, 0x20                                                    */
  __IO uint32_t CFGR2;    /*!< LPTIM Option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24 */
} LPTIM_TypeDef;

然后下面的操作已经将地址区分开。

LPTIM1 ->CFGR2 对应地址 0x40012400 + 0x24
LPTIM3 ->CFGR2 对应地址 0x58002800 + 0x24

网友:
事实上,LPTIM模块目前并没有CFGR3寄存器。

网友:
结合手册pdf和头文件来看,库没有错。

网友A:
经验得出:保证睡眠时间,就能降低出错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得出:保证睡眠时间,就能降低出错率。

大佬要多多休息啊。

网友:
这届坛友有技术还皮

网友:
真是厉害,研究的深入

网友:
这样好 本来记不住,这样一来就记住了。
希望eric能把h7嚼碎了慢慢喂给我。。。。不想再换平台了。。希望h7能再用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