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DeleteWindow函数和GUI_EndDialog函数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1-03):
WM_DeleteWindow函数和GUI_EndDialog函数有什么区别?
在一个窗口中,点击按钮后使用WM_DeleteWindow函数会死机,使用GUI_EndDialog函数正常.

网友A:
直接发你的测试程序,我试试。
仅发你这个测试窗口即可,能说明问题就行。

网友B:
deletewindow不会删除子窗口,比如控件。 enddialog可以自动删除上面的控件,释放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etewindow不会删除子窗口,比如控件。 enddialog可以自动删除上面的控件,释放内存。

可以删除,只有Graph特殊的控件不会被删除。
这两个函数都删除不了。

网友:
对话框里面调用WM_DeleteWindow 删除是不规范的做法,因为此函数比较暴力,直接的删除,而没有了GUI_EndDialog的状态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发你的测试程序,我试试。
仅发你这个测试窗口即可,能说明问题就行。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32                          *
*        Compiled Oct  8 2015, 11:59:02                              *
*        (c)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CHECKBOX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CHECKBOX_1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CHECKBOX_2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CHECKBOX_3    (GUI_ID_USER + 0x04)
#define ID_CHECKBOX_4    (GUI_ID_USER + 0x05)
#define ID_CHECKBOX_5    (GUI_ID_USER + 0x06)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7)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_Test(vo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_Test[]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62, 60, 360, 160, 0, 0x64,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Checkbox", ID_CHECKBOX_0, 60, 30, 80, 20,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Checkbox", ID_CHECKBOX_1, 150, 30, 80, 20,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Checkbox", ID_CHECKBOX_2, 240, 30, 80, 20,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Checkbox", ID_CHECKBOX_3, 60, 80, 80, 20,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Checkbox", ID_CHECKBOX_4, 150, 80, 80, 20,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Checkbox", ID_CHECKBOX_5, 240, 80,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126, 113, 80, 2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_Test(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KEY:
    {
        WM_KEY_INFO* pData = (WM_KEY_INFO*)(pMsg->Data.p);        //获得消息结构体中的按键消息
        switch (pData->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按下ESCAPE键进入主菜单界面
            WM_DeleteWindow(pMsg->hWin);                //删除窗口
            break;
        case GUI_KEY_DOWN://对下一个控件聚焦
            WM_SetFocusOnNextChild(WM_GetClientWindow(pMsg->hWin));        //由于使用了框架窗口控件,必须先要获得客户端窗口句柄,才能进行焦点切换
            break;                                                                                                    //因为控件的父窗口是客户端窗口,而框架窗口是客户端窗口的父窗口
        case GUI_KEY_UP://对上一个控件聚焦
            WM_SetFocusOnPrevChild(WM_GetClientWindow(pMsg->hWin));
            break;
        }
    }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Framewin'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0_1);
        FRAMEWIN_SetText(hItem, "Framewin");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 Initialization of 'Checkbox'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CHECKBOX_0);
        CHECKBOX_SetText(hItem, "Check");
        //
        // Initialization of 'Checkbox'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CHECKBOX_1);
        CHECKBOX_SetText(hItem, "Check");
        //
        // Initialization of 'Checkbox'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CHECKBOX_2);
        CHECKBOX_SetText(hItem, "Check");
        //
        // Initialization of 'Checkbox'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CHECKBOX_3);
        CHECKBOX_SetText(hItem, "Check");
        //
        // Initialization of 'Checkbox'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CHECKBOX_4);
        CHECKBOX_SetText(hItem, "Check");
        //
        // Initialization of 'Checkbox'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CHECKBOX_5);
        CHECKBOX_SetText(hItem, "Check");

        WM_DisableWindow(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CHECKBOX_3));//指定窗口设置为禁用状态
        WM_DisableWindow(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CHECKBOX_4));//指定窗口设置为禁用状态
        WM_DisableWindow(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CHECKBOX_5));//指定窗口设置为禁用状态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CHECKBOX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CHECKBOX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CHECKBOX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CHECKBOX_3: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CHECKBOX_4: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CHECKBOX_5: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WM_DeleteWindow(pMsg->hWin);                //删除窗口
//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Framewin
*/
WM_HWIN CreateFramewin_Test(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_Test,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_Test), _cbDialog_Test,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10 (GUI_ID_USER + 0x10)
#define ID_EDIT_10 (GUI_ID_USER + 0x11)
#define ID_EDIT_11 (GUI_ID_USER + 0x12)
#define ID_BUTTON_10    (GUI_ID_USER + 0x13)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1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10, 38, 49, 81, 27, 0, 0x64,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11, 41, 105, 79, 27,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0, 40, 140, 80, 2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Framewin'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10);
    EDIT_SetText(hItem, "1024");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B_ASCII);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11);
    EDIT_SetText(hItem, "ARM");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B_ASCII);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EDIT_1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_1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1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CreateFramewin_Test();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Framewin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窗口自动使用存储设备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创建对话框,使用GUIBulder5.32生成的对话框创建函数 */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引用 楼主:
/*********************************************************************
*                          ...

就是这个测试程序,程序运行后点击button按钮,弹出小窗口,如果直接用鼠标点击小窗口上的button按钮,小窗口可以正常删除,如果通过键盘上的Tab键把光标移到小窗口的button按钮上,然后按下键盘上的Enter就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发你的测试程序,我试试。
仅发你这个测试窗口即可,能说明问题就行。

就是这个测试程序,程序运行后点击button按钮,弹出小窗口,如果直接用鼠标点击小窗口上的button按钮,小窗口可以正常删除,如果通过键盘上的Tab键把光标移到小窗口的button按钮上,然后按下键盘上的Enter就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发你的测试程序,我试试。
仅发你这个测试窗口即可,能说明问题就行。

现在小窗口的button按钮消息处理中用的是WM_DeleteWindow(pMsg->hWin)函数,如果用GUI_EndDialog(pMsg->hWin, 0)函数就不会出现问题。麻烦您试一下

网友A:
测试了,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没问题啊

用触屏操作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在模拟器上用鼠标操作也没问题、用键盘操作会死机。您可以在模拟器上只用键盘操作,问题应该会复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触屏操作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在模拟器上用鼠标操作也没问题、用键盘操作会死机。您可以在模拟器上只用键 ...

我就是实体按键操作的,在我们V6板子上面,直接将你的代码复制到这个例子的MainTask.C文件即可
然后AppTaskUserIF任务搞一个按键消息GUI_SendKeyMsg(GUI_KEY_ESCAPE, 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我给你发的GIF截图就是按键操作关闭的。

这个问题就帮你这么多吧,剩下你再溜溜,是不是程序模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实体按键操作的,在我们V6板子上面,直接将你的代码复制到这个例子的MainTask.C文件即可
然后AppT ...

我又仔细看了你发的GIF截图,你是不是按下ESC键退出的小窗口,此时光标还在第一个复选框按钮上?
我再模拟器上这样操作也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先用Tab键把光标移到button按钮上,再按下Enter键,这时候会执行button按钮消息处理中的WM_DeleteWindow(pMsg->hWin)函数,这样问题才会复现。我在模拟器上实验的,程序模板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仔细看了你发的GIF截图,你是不是按下ESC键退出的小窗口,此时光标还在第一个复选框按钮上?
我再模 ...

此贴最后再回复一次,移动到button上,实体按键发消息执行WM_DeleteWindow(pMsg->hWin)也没问题

网友:
感觉用emWin,姿势要对。结合资源,顺着她的架构,她的状态,机制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