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ollic TrueSTUDIO] 使用TrueSTUDIO生成的bin文件太大

楼主(2019-01-03):
使用两种方法生成bin文件,都有300多M,而生成的HEX文件只有100多K.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软件异常了还是配置有误,不好使就是直接hex2bin小软件吧

hex2bin小软件下载及其使用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04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异常了还是配置有误,不好使就是直接hex2bin小软件吧

hex2bin小软件下载及其使用方法

谢谢,找到原因了,是因为链接文件关于以太网缓冲区分配部分缺少(NOLOAD)属性。官方CubeF7里面的例程都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