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求解答Socket的一些概念

楼主(2019-01-04):
这几天用南京沁恒的CH395评估板做了TCP通信试验,今天算是成功了。有个问题不理解,想大侠们请教一下,望指点。
TCP通信主要使用Socket吧,CH395有8个Socket通道资源,每个通道需要一个端口号,通信时还要有与之联网的对方IP地址。我的疑惑是,如果上位机需要和CH395通信,双方是否只能使用事先固定的IP,能否自动获取对方的IP和端口信息呢?

网友:
可以啊,如果你的设备CH395支持NetBIOS Name的话,比较省事,开启DHCP功能,自动从路由器或者交换机获取IP。

然后上位机访问的时候,直接访问NetBIOS Name就行。

楼主:
谢谢!看起来还得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