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大家有没有可以打印UTF8编码的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19-01-04):
大家嵌入式开发,估计都少不了串口调试助手,虽然有SEGGER RTT神器奥!但是,平时用到的一些串口调试助手,感觉都不能打印UTF8编码的中文,一般都是ASCII编码的,一般平时用的串口调试助手有正点原子的XCOM2.0、UartAssist.exe、德国的Docklight(之前网上看别人推荐的,德国的,需要购买注册,我只用过试用版的,没有工程保存功能,感觉整体还可以,就是不能设置接收区字符的编码,如果打印UTF8编码的中文肯定是会乱码的)。只用过一款格西烽火的串口调试助手
可以接收中文,只是感觉软件启动比较慢,占用系统资源比较多。想看看大家一般用的都是什么串口调试助手,有没有可以接收UTF8编码中文的?
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参考此贴,使用emWin模拟器自己造个上位机,就可以使用UTF8了。

【专题教程第8期】基于emWin模拟器的USB BULK上位机开发,仅需C即可,简单易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0026&fromuid=58

而串口驱动是的实现,参考此贴:
首创!基于emwin + WIN32 API的简易串口上位机![纯C语言实现,提供源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31100&fromuid=58

我们H7-TOOL也支持

网友A:
用这个  SecureC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  SecureCRT

的确是支持,一直在用,却没有留意过

楼主:
谢谢大家,尝试下

网友B(2021-03-31):
WIN10 商店有一款"串口调试助手"支持UTF8编码. 有好几种编码可选 2021-03-31 (2).png
下载地址
https://www.microsoft.com/store/apps/9NBLGGH43HDM

网友:
llcom也可以,在微软商店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 商店有一款"串口调试助手"支持UTF8编码. 有好几种编码可选
下载地址
https://www.microsoft.com/st ...

我在用这个,稍微点多一点功能就要付钱,还得几十块钱。。。比3A游戏大作还要贵。。。。
为什么不能厚道的设定2块钱点个赞呢?

网友(2022-01-28):
推荐一下这个串口助手,支持各种中文外语编码,支持实时绘图
https://github.com/wh201906/SerialTest

网友:
推荐一个目前用过功能最齐全的开源串口调试工具,最新版支持4.2.7.0支持各种字符编码(包括UTF-8)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bug/SerialDebug.exe

https://github.com/mcuxmx/SerialDebug

网友C(2023-02-06):
在使用新版 arduino IDE 2.0开发时,遇到同样的问题,中文乱码,原因是arduino IDE 采用UTF8编码,2.0版本串口出现中文乱码BUG,不得以更换“串口工具”,上面几位大佬推荐的软件确实能用,但软件都比较复杂。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支持设置输出编码的串口工具软件“UartAssist串口调试助手 V5.0.3”。下载地址如下:
http://www.cmsoft.cn/resource/101.html

网友(2024-04-18):
引用 网友C:
在使用新版 arduino IDE 2.0开发时,遇到同样的问题,中文乱码,原因是arduino IDE 采用UTF8编码,2.0版 ...

这个好用,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