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显示了位图之后再显示用控件画的界面会闪屏

楼主(2019-01-04):
但是只要不显示位图,就不会出现闪屏情况,位图有点大,1.2M

网友A:
需要楼主再提供点信息,硬件平台配置和显示屏驱动方式稍微说下

另外就是将你的测试代码帖下,仅贴emWin部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楼主再提供点信息,硬件平台配置和显示屏驱动方式稍微说下

另外就是将你的测试代码帖下,仅贴emWin ...

用的stm32h743单片机,驱动就是单片机自带的ltdc驱动
emwin是按正点原子的代码移植的
SDRAM_Init();                   //初始化SDRAM
        TFTLCD_Init();                                    //初始化LCD
        tp_dev.init();                                    //触摸屏初始化
        PCF8574_Init();
  //TIM3_Init(999,200-1);           //1KHZ 定时器3设置为1ms
        TIM3_Init(999,200-1);
  TIM4_Init(999,2000-1);          //触摸屏扫描速度,100HZ.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EX);            //初始化外部SDRAM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DTCM);          //初始化内部DTCM内存池
        __HAL_RCC_CRC_CLK_ENABLE();                //使能CRC时钟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开启STemWin存储设备
  WM_MULTIBUF_Enable(1);                        //开启STemWin多缓冲,RGB屏可能会用到

        GUI_DrawBitmap(&bmbmp, 0, 0);
        delay_ms(2000);

        CreateFramewin();

也就是后面三行这里,显示完位图之后显示我画的界面时候就开始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