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STM系列中有能支持SD3.0和千兆网的芯片吗?

楼主(2019-01-05):
请问STM系列中有能支持SD3.0的吗?

网友:
SD3.0就是SDXC,容量在32GB以上,可以的,使用新版FatFS,支持exFAT。

楼主:
最快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快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H7最快。SDR104模式是104MB/S

楼主:
谢谢大神,再请教个问题,H7支持千兆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再请教个问题,H7支持千兆网吗?

不支持。

楼主:
你这好像没有H7的开发板卖啊

网友:
快了,基于H743XIH6的V7板子和基于H750XB的H7-TOOL都即将上架,关注论坛相应专栏即可。

楼主:
硬汉大神 你们目前已经发布的板子有没有支持SD3.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大神 你们目前已经发布的板子有没有支持SD3.0的?

凡是带SDIO接口的应该都支持,移植最新版exFAT即可。

我手头没有这么大容量的SD卡,没法测试了。

楼主:
大神, H7的网口freertos+lwip的TCP最大速度是多少?UDP的最大速度呢?

网友B(2024-01-30):
引用 网友A:
凡是带SDIO接口的应该都支持,移植最新版exFAT即可。

我手头没有这么大容量的SD卡,没法测试了。

硬汉哥,V5的开发板支持SDXC大容量卡吗(1TB的)? 有移植好的例程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V5的开发板支持SDXC大容量卡吗(1TB的)? 有移植好的例程不?

试试。

ThreadX FileX和RL-FlashFS文件系统教程更新记录贴,前4章已经发布(2021-03-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749&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

ThreadX FileX和RL-FlashFS文件系统教程更新记录贴,前4章已经发布(2021-03-01)

谢谢,是只要拿一张1TB的SD卡,放到V5开发板上,运行一下TreadX FileX的V5例程,测试项1-6,就能说明支持1TB了吗?  还需要做其他测试吗,主要是前期评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是只要拿一张1TB的SD卡,放到V5开发板上,运行一下TreadX FileX的V5例程,测试项1-6,就能说明支持 ...

1-6项测试成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