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教大神,怎么设计一个密码输入界面

楼主(2019-01-05):
求教大神,怎么设计一个密码输入界面,要求输入的东西显示 * ,还要能获取到输入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机例子,密码输入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5595&highlight=ATM

大神,这个输入的密码怎么提取啊,貌似还是没有什么好方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输入的密码怎么提取啊,貌似还是没有什么好方法啊

看下例子的源码就行,这个例子使用的EDIT,记录写入的内容然后对比真实密码。

或者使用MultiEDIT,这个比较省事,支持密码输入模式,可以直接使用获取API,获取用户的输入内容。

网友:
推荐使用Multi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