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BOX控件+实体按键死机问题

楼主(2019-01-05):
  • 平台:STM32-V6开发板;
  • 问题描述:背景窗口开个240*240的窗口A(父窗口是背景窗口),在窗口A中创建一个LISTBOX控件B(父窗口是A), 然后聚焦到B,即LISTBOX控件,通过外部按键发送GUI_SendKeyMsg(GUI_KEY_DOWN, 1)或者GUI_SendKeyMsg(GUI_KEY_UP, 1),来切换LISTBOX控件里面的选项;
  • 问题点:当按下外部按键,发送GUI_KEY_DOWN时候,界面上LISTBOX控件的选项跳到下一个,但是之后程序直接死机,hartfault;
请楼主给点思路,同样的代码在模拟器上试过,按下键盘的上下键都是OK的,移植到开发板后就有此问题。

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_PaintFrame(void)
{
    GUI_RECT r;
    WM_GetClientRect(&r);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_6X8);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ClearRectEx(&r);

}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
              _PaintFrame();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static const GUI_ConstString _ListBox[] = {
  "AA",
  "BB",
  "CC",
  "DD",
  NULL
};
LISTBOX_Handle hListBox;
void _cbManualWindow(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GUI_RECT r={0,240,40,28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CREATE: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SetFont(GUI_FONT_6X8);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ClearRectEx(&r);

             GUI_SetFont(GUI_FONT_6X8);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hListBox = LISTBOX_Create(_ListBox,0, 40, 120, 240,WM_CF_SHOW) ;
             LISTBOX_SetFont(hListBox, GUI_FONT_6X8);
             WM_SetFocus(hWin);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void demo(void)
{
    GUI_UC_SetEncodeUTF8();
    WIDGET_SetDefaultEffect(&WIDGET_Effect_None);                             /* 设置边框为无色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 设置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
    WM_CreateWindowAsChild(0, 40,  240, 240, WM_HBKWIN, WM_CF_SHOW, _cbManualWindow, 0);
}

网友A:
直接上传基于V6的完整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传基于V6的完整例子。

请教eric2013,LISTBOX的行间距能不能设置?
谢谢。
//---查到了,用LISTBOX_SetItemSpacing()能设置。

网友(2019-02-04):
引用 网友B:
请教eric2013,LISTBOX的行间距能不能设置?
谢谢。
//---查到了,用LISTBOX_SetItemSpacing()能设置。 ...

好的,放假了没有及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