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STM32H7中文参考手册有些地方描述有误,务必要以英文版为主,中文为辅

楼主(2019-01-07):
中文有误的原因比较多,一方面因为这个是第3版的翻译,还有就是翻译有误。

比如这里:

又比如这里,这个错误容易影响你对LPTIM的认识程度

CKSEL = 0 表示LPTIM的内核时钟选择由内部时钟源(APB时钟或LSE、LSI和HSI等任何其他内置振荡器)
COUNTMODE = 0 表示计数器在每个内部时钟脉冲后递增。

而中文版里面描述却是下面这个样子:
//////////////////////////////////////////////////////////////

英文版:

网友:
还好不怎么看中文版。

网友:
高4倍也就是5倍嘛。。。

楼主:
补充:2019-01-21

中文版有些地方会有缺失

STM32H7的HAL库V1.3.0对BDMA支持的确有问题,寄存器定义和API均有待升级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id=91207&fromuid=58

网友:
为精益求精点赞。

楼主(2019-02-18):
中文版这里的框图不好:

英文版5.0已经正常:

网友(2019-03-20):
手册里的错误的确时有发生,比如第5版的863页,讲到数据阶段如何控制数据模式时:
The data phase can send/receive 1 bit at a time (over SO/SI in single SPI mode), 2 bits at a
time (over IO0/IO1 in dual SPI mode), or 4 bits at a time (over IO0/IO1/IO2/IO3 in quad SPI
mode). This can be configured using the ABMODE[1:0] field of QUADSPI_CCR[15:14]
register.
显然最后一句ABMODE是抄的交替字节的,应该是DMODE[1:0] field of QUADSPI_CCR[25:24] register。
我看了中文版第3版的,也是这样的,可能编者一直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英文是硬伤

网友(2019-04-20):
英文数据手册也有错误,画原理图引脚总图上是NC,下面描述就是V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