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8080接口的液晶怎么使用多缓冲

楼主(2019-01-07):
大家好,我使用I8080接口的8bit液晶,大小是320x480。运行emwin时,把多缓冲打开,再点击按键以及切换窗口时闪屏严重,关闭多缓冲则窗口切换比较慢。底层已经优化过,运行GUIDEMO_Speed是20362000 Pixels/sec。想问一下有没有啥优化的方案?

网友A:
这速度基本是407系列了。
对于这种接口屏,窗口使能使用存储设备就够了,如果依然闪,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基本是407系列了。
对于这种接口屏,窗口使能使用存储设备就够了,如果依然闪,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 ...

关闭多缓冲,使能存储设备,没有闪屏但是窗口切换会比开多缓冲的慢一点

网友A:
可以了,性能基本就这样了,把底层再优化下,这个跑分是2D填充的跑分,你把16bpp的地方优化下,这个是刷窗口的重点优化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性能基本就这样了,把底层再优化下,这个跑分是2D填充的跑分,你把16bpp的地方优化下,这个是刷窗 ...

已经优化过了,多缓冲按手册说明,估计8080接口是用不了了

网友:
8080 是没办法用多缓冲的吧,因为数据是在屏的 内部 GRAM 的, 不像 RGB , 是可以直接切换 BUFFER 指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优化过了,多缓冲按手册说明,估计8080接口是用不了了

可以用多缓冲,动态内存够大才行,你用F407的话,得上外部SRAM了。

就是效果没有自带LCD行中断的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