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双图层显示问题

楼主(2019-01-07):
如图所示,横向线段总是固定位置显示异常,如果把频率加大则会显示正常,但是切换屏幕会非常闪烁。

网友A:
先把单图层整溜了,双图层的LTDC输出频率要是单图层的一半。

下载程序后,断电1分钟,然后重新上电过会查看是否还闪烁。

楼主:
分辨率720*720,频率调到20M左右就是上图效果,横向线段显示异常问题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单图层整溜了,双图层的LTDC输出频率要是单图层的一半。

下载程序后,断电1分钟,然后重新上电过会 ...

还是一样的效果,视频不知道怎么刷新不出来,就是切换页面的时候屏幕会出现花屏乱七八糟的然后正常显示新页面,是不是频率高(20M)了,SDRAM那边跟不上,上次调的240*320的屏就不会出现在这种现象,这次屏的分辨率是720*720,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视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网友A:
帮你把视频处理了下,现在能看了。

降低到10MHz看下,的确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把视频处理了下,现在能看了。

降低到10MHz看下,的确是有问题。

双图层的情况下10M只有横向显示问题,20M只有切换闪问题,单图层20M不会出现这2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图层的情况下10M只有横向显示问题,20M只有切换闪问题,单图层20M不会出现这2个问题。

尝试再配置LTDC和SDRAM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将到最低,然后逐步提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再配置LTDC和SDRAM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将到最低,然后逐步提升看看。

还是不行,50M以下屏就晃的特别厉害,50M、100M没啥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50M以下屏就晃的特别厉害,50M、100M没啥区别。

那就用单图层吧,本身F429的双图层性能也比较鸡肋。

单图层多层窗口的形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单图层吧,本身F429的双图层性能也比较鸡肋。

单图层多层窗口的形式即可。

哦 没搞过多窗口的 多层窗口能实现双图层这种透明效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没搞过多窗口的 多层窗口能实现双图层这种透明效果吗?

没问题。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2019-02-11):
引用 楼主:
分辨率720*720,频率调到20M左右就是上图效果,横向线段显示异常问题会改善

楼主这个屏的连接能发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