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下:MIPI_DSI接口的屏幕为什么比RGB的屏幕刷屏速度快?

楼主(2019-01-07):
最近在调试一款F469芯片驱动的4寸800*480的屏幕 图像传输方式是MIPI_DSI的,显示速度还快,几乎无顿挫。 明显比F429芯片驱动的5寸800*480的屏幕 图像传输方式是RGB的快很多。
我想请教一下 MIPI_DSI这种接口为什么传输这么快。

网友:
看我二代示波器的视频效果,就是F429,界面炫酷无闪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因为MIPI DSI 的是差分线,速度可达500M。RGB并口最多才几十M

网友A:
F469的串行的DSI是500Mbps,也就是62.5MB/S,并不比RGB快(比如20MHz LTDC,24位色,一次传输就是3字节,也就是60MB/S)

其实这些还不是关键,最关键的地方是如下两个地方
(1)SDRAM的性能无法运行到最高主频166MHz/200MHz,32位带宽
(2)DMA2D加速更不上RGB和MIPI的速度。

实际跑分,大家可以看下运行emWin的刷色块,这个刷色块可以反映两个性能,一个是DMA2D的,一个是SDRAM的性能。F469跟F429区别并不大。

F469 MIPI DSI最大好处就是节省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69的串行的DSI是500Mbps,也就是62.5MB/S,并不比RGB快(比如20MHz LTDC,24位色,一次传输就是3字节,也 ...

C:\Users\jchuang\DesktopST上的数据手册是每线是500Mbps,一共有两根线,这个不应该是1Gbp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T上的数据手册是每线是500Mbps,一共有两根线,这个不应该是1Gbps吗?

差分信号。

楼主:
请教一下F469的MIPI接口一共有4根DATAP1、DATAN1, DATAP0、DATAN0数据线和两根CLKP、CLKN的时钟线,按差分信号的方式通信的话,应该是两组数据线和一组时钟线。我在查看MIPI接口资料的时候,有提到DATA0这组数据线会处于低速模式(10M),难道你所说的500Mbps的话,那就是只有一组数据线在传输数据,另外一组处于低速模式?
不好意思哈,我对MIPI接口不太清楚,请谅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F469的MIPI接口一共有4根DATAP1、DATAN1, DATAP0、DATAN0数据线和两根CLKP、CLKN的时钟线,按差 ...

是1Gbps,只看了一路

实际上,即使是1Gbps,与RGB接口的差距还是比较大,ST给的参数表示
以24位色接口为例,即使是开启了DMA2D,最高也可以搞到47MHz,那么速度就是141MB/S,而MIPI是128MB/S
不使用DM2D,速度可以249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