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SPI连续读写速度的配置方式

楼主(2019-01-08):
一般都是下面这种,比较啰嗦
/* 等待发送缓冲区空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发送一个字节 */
        SPI_I2S_SendData(SPI1, _ucByte);

        /* 等待数据接收完毕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下面这种可以有效加速,特别是连续读写的时候
下面的函数SendBuf 隐藏了两个关键的知识点,看看有没有坛友能看出来的(答案已经揭晓到下面)

/* SPI_SR位定义 */
#define RXNE    0x01
#define TXE     0x02
#define BSY     0x80
#define FPCLK   (__FPCLK/1000)

/* 串行Flsh的片选GPIO端口  */
#define SPI_SelectHard            SPI1
#define SF_RCC_CS                         RCC_AHB1Periph_GPIOD
#define SF_PORT_CS                        GPIOD
#define SF_PIN_CS                        GPIO_Pin_13
#define SF_CS_0()                        SF_PORT_CS->BSRRH = SF_PIN_CS
#define SF_CS_1()                        SF_PORT_CS->BSRRL = SF_PIN_CS

/*
*********************************************************************************************************
*        函 数 名: Send
*        功能说明: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SPI接口返回值
*********************************************************************************************************
*/
static U8 Send (U8 outb)
{
        /* 通过SPI接口读写一个字节 */
        SPI_SelectHard->DR = outb;

        /* 等待数据接收完毕 */
        while (!(SPI_SelectHard->SR & RXNE));
        return (SPI_SelectHard->DR);
}

/*
*********************************************************************************************************
*        函 数 名: SendBuf
*        功能说明: 通过SPI接口发送多个字节
*        形    参: buf 数据地址
*             sz  发送数据大小
*        返 回 值: __TRUE
*********************************************************************************************************
*/
static BOOL SendBuf (U8 *buf, U32 sz)
{
        U32 i;

        for (i = 0; i < sz; i++)
        {
                SPI_SelectHard->DR = buf[i];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 (!(SPI_SelectHard->SR & TXE));
                SPI_SelectHard->DR;
        }

        /* 等待接收完成 */
        while (SPI_SelectHard->SR & (BSY | RXNE))
        {
                SPI_SelectHard->DR;
        }
        return (__TRUE);
}

由于SPI是全双工通信,发送完还要等带接收完成,这里做一个巧妙的处理。

发送的时候仅判断TEX发送空中断,发送完毕后,再等待RXNE,这样就不需要每次TEX都等待RXNE。

另外就是我们要清除TEX和RXNE标志,清除方法也比较简单,仅需读取DR寄存器就可以清除了,比较方便。

网友A:
用寄存器写,加速。*((u32 *)0x12345678)=0x12345678;有些时候我会尝试把代码全部写成这种风格,在加速的同时,还起到了不可读的效果!

网友B:
我抓一个关键词 “buffer”

网友:
V7年前出点干货啊。。。过年放假闲着也是闲着,抓紧时间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寄存器写,加速。*((u32 *)0x12345678)=0x12345678;有些时候我会尝试把代码全部写成这种风格,在加速的 ...

没说到点上,寄存器操作不是关键^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抓一个关键词 “buffer”

没说到点上,BUF不是关键^_^

网友:
BUF方式,只要发送缓冲空TXE,就写入发送数据,不用等实际硬件是否完全发送完,这样数据发送是连续的。最后再检查RXNE标志判断实际硬件是否发送完成。

网友:
1、SPI读写过程是同步的,所以发送的时候只需等待TXE,不必每次都对接收完毕进行判断。

网友:
函数  SPI_SelectHard->DR;   用的巧妙

网友:
可以方便的清除标志。

网友:
用DMA更好吧

网友:
DMA不灵活,特别是控制一些ADC,DAC芯片的时候,不方便。

网友:
没看出来……

网友C:
在发送指定长度数据时,只写数据,不执行读。到写完时,判断一些读寄存器并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发送指定长度数据时,只写数据,不执行读。到写完时,判断一些读寄存器并处理。

执行了读的,我感觉时发送定长数据时,TXE为空就继续写入,不等待发送完成,同时读一下DR,以便清除可能的RXNE标志位而不实现检查RXNE标志位

网友:
难道SPI返回的数据又放在了buf里面?

楼主:
楼主位已经更新答案。

网友:
不知道能节约多少? 可能某些场合需要这样的优化,一般项目感觉还是用HAL,程序的健壮性,可读性和可维护性才是第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说到点上,BUF不是关键^_^

硬汉,请教一个 RTX的疑惑啊,我看到user文件夹内有一个文件 RTX_lib.c , 它不是个头文件,只放在文件夹内,我在工程里没看到你有添加它,有什么作用呢? 能否删除它啊。

网友B:
这巧妙的答案,刚好给我一个灵感。去规避量产产品,个别产品发生随机通信异常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巧妙的答案,刚好给我一个灵感。去规避量产产品,个别产品发生随机通信异常现象。

? 这个灵感好。晚上来我房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D:
? 这个灵感好。晚上来我房聊聊。

我不是用贴中的功能。我是 “望文生义” ,激发了自己某款产品的某个 随机缺陷的优化思路。

网友E:
这方法的确巧妙,虽然SPI可以全双工,但实际应用中却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双工,官方的方法可能是对全双工的支持。

最近我发现BSP驱动的中的SPI FLASH驱动的sf_AutoWritePage()函数可以有优化的地方,就是在判别FLASH中的数据没有变化之前,
只做一次读FLASH操作,后续不用再做一次读FLASH操作。因为我看到sf_AutoWritePage()函数是在某个特定扇区内操作,如果写数据
的长度小于FLASH扇区的长度就要做两次读FLASH操作(前提是新数据与FLASH中的数据不一样);既然是在某个特定扇区内操作,何不首先
读出整个扇区数据,根据地址偏移对新数据与FLASH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和判断需要擦除扇区。这样无论写数据的长度小于或等于FLASH扇区
的长度都只做一次读FLASH操作,还请大神鉴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方法的确巧妙,虽然SPI可以全双工,但实际应用中却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双工,官方的方法可能是对全双 ...

谢谢,后面研究下。

网友F:
确实比起之前为了接收一个数据,还要发送一个dummy数据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比起之前为了接收一个数据,还要发送一个dummy数据快!

大概快多少?

网友G(2019-06-18):
串口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原理就是等地啊发送完成标志,只有发送完成,就可以往DR寄存器写数据。不需要等待发送完成后,再执行其他操作。也即是说,硬件在传输数据的时候,单片机不需要死等,而是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运算之类的。但是我发现F0系列的TXE表示的并不是发送完成,而是发送缓冲区是否为空,发送缓冲区为空不代表数据发送完成了,只是可以再次往发送缓冲区里写入新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串口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原理就是等地啊发送完成标志,只有发送完成,就可以往DR寄存器写数据。不需要等待 ...

正常来说,所有STM32系列,TXE都是表示发送空,而发送完成是TC。
F1,F4和H7都是这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正常来说,所有STM32系列,TXE都是表示发送空,而发送完成是TC。
F1,F4和H7都是这样的。

好像是哦,如果只是检测TXE,然后控制SPI的CS可能会导致数据还没发送完,就把CS拉高了。现在我的做法是等所有的SPI的数据发送完成后,最后检测检测一次Busy位。官方手册不建议检测Busy位,我估计是不建议在发完一个字节后检测Busy位。我是发送所有的字节后,检测Busy位,然后控制CS片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哦,如果只是检测TXE,然后控制SPI的CS可能会导致数据还没发送完,就把CS拉高了。现在我的做法是等 ...

SPI这里有个特殊的地方,发送结束务必是要检测RXNE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SPI这里有个特殊的地方,发送结束务必是要检测RXNE的。

意思是不是这样的,还没发送完成,接收缓冲区也是为空的,只有等到发送完成了,接收缓冲区才不是为空,也就是传输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意思是不是这样的,还没发送完成,接收缓冲区也是为空的,只有等到发送完成了,接收缓冲区才不是为空,也 ...

由于SPI是全双工,发送时,必须要保证收到RXNE信号才是整个传输完成了。

网友(2020-07-10):
SPI发送技巧。

楼主(2021-05-16):
标记下这个帖子,每次回复问题,都要查找一番这个帖子。

网友H(2021-06-16):
使用后发现卡在了 while (!(SPI_SelectHard->SR & RXNE));这个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使用后发现卡在了 while (!(SPI_SelectHard->SR & RXNE));这个里面

说明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没有正常工作。

大佬想问一下,这个spi加速改写如何替换HAL_SPI_Receive,试了一天了 感觉总是卡住了

楼主(2021-08-30):
/*
*********************************************************************************************************
*
*        模块名称 : SPI驱动模块
*        文件名称 : SPI_STM32F103.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本驱动是基于bsp_spi_bus.c文件实现。
*              (1)使用FlashFS的SPI FLASH文件系统前务必先调用初始化函数bsp_InitSPIBus(在函数bsp.c中初始化)。
*              (2)本文件使用的是官方模板,用户只需添加函数功能即可,故不对变量定义和函数名做重新规范。
*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5-09-09 Eric2013  正式发布
*
*        Copyright (C), 2015-202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
#include <File_Config.h>
#include "bsp.h"

/*
**********************************************************************************************************
                                                                                        宏定义
**********************************************************************************************************
*/
/*
   SPI 驱动定义
   spi0_drv: 第一个SPI设备驱动
   spi1_drv: 第二个SPI设备驱动
*/

#define __DRV_ID  spi0_drv
#define __FPCLK   72000000

/* SPI_SR位定义 */
#define RXNE    0x01
#define TXE     0x02
#define BSY     0x80
#define FPCLK   (__FPCLK/1000)

/* 串行Flsh的片选GPIO端口  */
#define SPI_SelectHard            SPI1
#define SF_RCC_CS                         RCC_APB2Periph_GPIOF
#define SF_PORT_CS                        GPIOF
#define SF_PIN_CS                        GPIO_Pin_11
#define SF_CS_0()                        SF_PORT_CS->BRR = SF_PIN_CS
#define SF_CS_1()                        SF_PORT_CS->BSRR = SF_PIN_CS

/*
**********************************************************************************************************
                                                                                        宏定义
**********************************************************************************************************
*/

/* SPI驱动接口函数 */
static BOOL Init (void);
static BOOL UnInit (void);
static U8   Send (U8 outb);
static BOOL SendBuf (U8 *buf, U32 sz);
static BOOL RecBuf (U8 *buf, U32 sz);
static BOOL BusSpeed (U32 kbaud);
static BOOL SetSS (U32 ss);

/* SPI 设备驱动控制块 */
SPI_DRV __DRV_ID = {
  Init,
  UnInit,
  Send,
  SendBuf,
  RecBuf,
  BusSpeed,
  SetSS,
  NULL
};

/*
*********************************************************************************************************
*        函 数 名: 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SPI设备,这里仅初始化了SPI Flash的片选,SPI初始化调用函数bsp_InitSPIBus()实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__TRUE
*********************************************************************************************************
*/
static BOOL Init (void)
{
        /*
          安富莱STM32-V4 开发板口线分配:  串行Flash型号为 W25Q128 (104MHz)
          片选 PF8/SF_C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GPIO 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SF_RCC_CS, ENABLE);

        /* 配置片选口线为推挽输出模式 */
        SF_CS_1();                /* 片选置高,不选中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F_PIN_CS;
        GPIO_Init(SF_PORT_CS, &GPIO_InitStructure);
        return (__TRUE);
}

/*
*********************************************************************************************************
*        函 数 名: UnInit
*        功能说明: 卸载SPI设备,正常情况下此函数实现卸载需要将SPI接口设置为初始化状态,即未开启状态。
*             由于多个设备使用SPI接口,这里仅是将片选至高。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__TRUE
*********************************************************************************************************
*/
static BOOL UnInit (void)
{
  SF_CS_1();

  return (__TRUE);
}

/*
*********************************************************************************************************
*        函 数 名: Send
*        功能说明: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SPI接口返回值
*********************************************************************************************************
*/
static U8 Send (U8 outb)
{
        /* 通过SPI接口读写一个字节 */
        SPI_SelectHard->DR = outb;

        /* 等待数据接收完毕 */
        while (!(SPI_SelectHard->SR & RXNE));
        return (SPI_SelectHard->DR);
}

/*
*********************************************************************************************************
*        函 数 名: SendBuf
*        功能说明: 通过SPI接口发送多个字节
*        形    参: buf 数据地址
*             sz  发送数据大小
*        返 回 值: __TRUE
*********************************************************************************************************
*/
static BOOL SendBuf (U8 *buf, U32 sz)
{
        U32 i;

        for (i = 0; i < sz; i++)
        {
                SPI_SelectHard->DR = buf[i];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 (!(SPI_SelectHard->SR & TXE));
                SPI_SelectHard->DR;
        }

        /* 等待接收完成 */
        while (SPI_SelectHard->SR & (BSY | RXNE))
        {
                SPI_SelectHard->DR;
        }
        return (__TRUE);
}

/*
*********************************************************************************************************
*        函 数 名: RecBuf
*        功能说明: 通过SPI接口接收多个字节
*        形    参: buf 数据地址
*             sz  接收数据大小
*        返 回 值: __TRUE
*********************************************************************************************************
*/
static BOOL RecBuf (U8 *buf, U32 sz)
{
        U32 i;

        for (i = 0; i < sz; i++)
        {
                SPI_SelectHard->DR = 0xFF;
                /* 等待接收完成 */
                while (!(SPI_SelectHard->SR & RXNE));
                buf[i] = SPI_SelectHard->DR;
        }
        return (__TRUE);
}

/*
*********************************************************************************************************
*        函 数 名: BusSpeed
*        功能说明: 设置SPI速度,驱动SPI Flash使用的是18MHz
*        形    参: buf 数据地址
*             sz  接收数据大小
*        返 回 值: __TRUE
*********************************************************************************************************
*/
static BOOL BusSpeed (U32 kbaud)
{
        U8 br;

        if      (kbaud >= FPCLK / 2)   br = 0;                       /* FPCLK/2    */
        else if (kbaud >= FPCLK / 4)   br = 1;                       /* FPCLK/4    */
        else if (kbaud >= FPCLK / 8)   br = 2;                       /* FPCLK/8    */
        else if (kbaud >= FPCLK / 16)  br = 3;                       /* FPCLK/16   */
        else if (kbaud >= FPCLK / 32)  br = 4;                       /* FPCLK/32   */
        else if (kbaud >= FPCLK / 64)  br = 5;                       /* FPCLK/64   */
        else if (kbaud >= FPCLK / 128) br = 6;                       /* FPCLK/128  */
        else                           br = 7;                       /* FPCLK/256  */

        SPI_SelectHard->CR1 = (SPI_SelectHard->CR1 & ~(7 << 3)) | (br << 3);
        return (__TRUE);
}

/*
*********************************************************************************************************
*        函 数 名: BusSpeed
*        功能说明: 设置SPI速度,驱动SPI Flash使用的是18MHz
*        形    参: ss
*             0 表示选中设备
*             1 表示取消选中
*        返 回 值: __TRUE
*********************************************************************************************************
*/
static BOOL SetSS (U32 ss) {
        if(ss == 0)
        {
                bsp_SpiBusEnter();        /* 占用SPI总线, 用于总线共享 */

                bsp_SPI_Init(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SPI_Mode_Master | SPI_DataSize_8b
                        | SPI_CPOL_High | SPI_CPHA_2Edge | SPI_NSS_Soft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 SPI_FirstBit_MSB);
                SF_CS_0();

        }
        else
        {
                SF_CS_1();
                bsp_SpiBusExit();        /* 释放SPI总线, 用于总线共享 */
        }

  return (__TRUE);
}

/*****************************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END OF FILE) *********************************/

网友I:
硬汉哥,全双工如果只有一个主不接从,发送会显示失败吗,就是例程里这个        while (w_2TransferState == TRANSFER_WAIT),因为有上拉,我觉得就算不接从机,就相当于一直接收高电平,不应该提示错误啊,但是我这反馈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汉哥,全双工如果只有一个主不接从,发送会显示失败吗,就是例程里这个        while (w_2TransferState == TRAN ...

1、你貌似搞错了,这个例子里面没有while (w_2TransferState == TRANSFER_WAIT),这个是我们给bsp_spi_bus.c的HAL库驱动整理的。

2、可以参考我们论坛置顶帖V7网盘的DAC8563的DMA方式例子,就是仅发送。
SPI_DIRECTION_2LINES_TXONLY

网友J(2022-08-04):
硬汉哥,我发现你这个读写还是分开的,读数据的时候还需要发送一个dumy数据0xFF。能不能用下面这种方式实现读写同步:void SPI_Sync_Read_Write(uint8_t *pReadbuf, uint8_t *pWritebuf, uint8_t len)
{
    uint8_t i = 0;
    SPI_CS_LOW();
    for (i = 0; i < len; i++)
    {
        USER_SPI->DR = pReadbuf[i];

        /* 等待接收完成 */
        while (!(USER_SPI->SR & RXNE));
        pWritebuf[i] = USER_SPI->DR;
    }
    SPI_CS_HIGH();
}

不过这种方式有个疑问就是会存在延迟一个周期,就是你读的这次的数据可能是上次一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硬汉哥,我发现你这个读写还是分开的,读数据的时候还需要发送一个dumy数据0xFF。能不能用下面这种方式实现 ...

SPI是全双工的,每次读写都要执行,这个没办法。

另外硬件SPI有个read only或者write only配置选项,如果你的设备仅仅是需要读取或者写入,可以使用这种玩法。

追求更好的效果,就用SPI DMA吧。

网友K(2025-01-02):
这个技巧频率高了稳定吗?毕竟芯片说明书里连续传输的时序图里要求每发送一个这字节都要判断是否接收完毕,才能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技巧频率高了稳定吗?毕竟芯片说明书里连续传输的时序图里要求每发送一个这字节都要判断是否接收完毕, ...

稳定,实际上操作SPI Flash这种读写控制就是单向。发送命令+地址+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