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驱动总线保护

楼主(2019-01-08):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现在有个项目使用SPI flash,此flash有一个文件系统,还有一部分空间用于存储字库,在界面显示的时候从flash中读取字模,此时可能在其他线程对文件系统进行读写,这时应该如何保护SPI总线不被打断,在读取或写入flash时会用到中断。

网友A:
要的。
两种方法
1、底层读写函数要加互斥。
2、独立创建1个SPI Flash任务,需要读字库和其它操作的任务给其发命令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的。
两种方法
1、底层读写函数要加互斥。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问题给落下了,有一个USB MSC要访问这个文件系统,但是呢这个USB访问文件系统的时候读写完成后在在中断中执行回调函数,回调函数中又会读取或写入数据,这样就不能采用互斥锁来保护总线了,中断中不能操作互斥信号量,咋办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问题给落下了,有一个USB MSC要访问这个文件系统,但是呢这个USB访问文件系统的时候 ...

回调函数发消息给任务,在任务里面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