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关于F7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9-01-08):
我使用f7做DFT连续点积时计算结果是错误的
但加了延时后结果就正确了

这是硬件算法核造成的吗?
我需要改如何去改 不可能用延时去等硬件核算完还是怎么滴?求教大神哇

网友A:
把Cache关闭了测试。

网友B:
先关掉cache跑,如果数据正确,说明就是cache策略导致的数据一致性问题。
FFT这种高密度运算建议全丢进TCM里跑

网友:
应该跟cache没关系,计算应该不设计到总线切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关掉cache跑,如果数据正确,说明就是cache策略导致的数据一致性问题。
FFT这种高密度运算建议全丢进TCM ...

关了CACHE确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ache关闭了测试。

算一次清除一次DCache也解决Cache一致性问题了
SCB_CleanDCache();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