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由uCGUI切换到STemWin后速度变慢了?

楼主(2019-01-09):
若干个FRAMEWIN上都有几十个控件,通过按键选择不同的FRAMEWIN,之前用的uCGUI3.98感觉是“不快”,现在切换到STemWin532的感觉是“好慢”;
请问各位一般是什么原因会影响到显示刷新速度呢?
备注:
1. LTDC时钟是25MHz(感觉跟16MHz的效果差不多),像素格式ARGB8888,上层应用部分基本没有改动,包括文件系统中的SIF字体也没有任何修改
2. 底层的移植来源于“V6-901_STemWin提高篇实验_ATM机(FreeRTOS)”(十分感谢安富莱的奉献),见附件
3. 显示屏是800*600,RGB565,不过还是按ARGB8888输出的(这里应该不用格式转换吧,直接输出就好了,显示屏没有接的低位部分忽略了)

楼主:
安富莱例程用的标准库,附件修改为HAL库了,并且屏蔽了LTDC初始化相关的处理,我在系统上电的时候已经初始化过了;
外部SDRAM是32位的,emWin手册中有说“R A M 需 要 是 8、16 和 32 位可 访 问 的”,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

楼主:
基于STM32的硬件RGB888接口实现emWin的快速刷新方案,32位色或24位色效果艳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12

请问跟这个专题的介绍是一回事吗,感觉我的刷新速度比200毫秒还要慢。

网友:
把创建的界面发我,或者私信我均可,我测试下。

网友A:
帮你测试了,添加了你提供的文件后,错误稍多,方便的话,进行一个主界面效果的文件就行,整到一个C文件里面,我能编译通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添加了你提供的文件后,错误稍多,方便的话,进行一个主界面效果的文件就行,整到一个C文件里 ...

确实太乱了,不好意思,宏定义弄的有点儿多了,下午试着在guibuilder里修改一版给你,结果找到了点儿眉目;
以下是操作步骤:
1. 在guibuilder里新建主界面,由于不知道怎么显示中文,就全用拼音代替了,结果刷新速度很完美;
2. 我猜想是不是中文字库的加载慢了,于是给每个控件都设置了默认中文字体,也就是跟我原来的界面差不多了,本以为会刷新很慢,没想到也是完美刷新;
3. 既然中文字库没有影响,剩下的可疑因素就不多了,有可能是那些复杂的宏定义(宏定义按说是预编译的时候已经计算展开的吧,之前在ucgui上还特意注意过这个因素,结果好像并没有影响速度),要么是控件初始化过程中的矢量运算影响的;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思路也清晰了,先不麻烦你了,我这两天排查出问题后来回复给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太乱了,不好意思,宏定义弄的有点儿多了,下午试着在guibuilder里修改一版给你,结果找到了点儿眉目 ...

好的,还有其它问题的话,我们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还有其它问题的话,我们再交流。

1. 主界面刷新超慢的原因是MEMDEV,在创建之前执行了“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把这一句屏蔽掉就好了;
2. 主界面切换到F5界面,F5界面显示不完整,这个现象在前几个月也发过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extra=#pid143213
    当时是加了一点延时,不过看上去太揪心了,今天重新测试了一下,原因更偏向于“控件太多,初始化太繁琐”,控件大概有176个,每个都在设置背景颜色、字体颜色等,把这些无关紧要的初始化语句屏蔽之后,创建速度改善很明显,并且也不用延时了;
3. 还请教一下,由于checkbox的Label是在单选框的右边的,而我的是左边的,就用checkbox和text组合实现了,这样就多用了30多个text控件,能把这部分优化一下就更好了,请问一下checkbox的label可以设定在左边吗?我看api好像没有这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