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请问GD32的单片机可以使用RL-TCPNET吗

楼主(2019-01-10):
请问GD32的单片机可以使用RL-TCPNET吗

楼主:
谢谢,准备支持国产一下

楼主:
RL中间件是不是都可以使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L中间件是不是都可以使用呢?

可以的,就是不知道MDK提供底层驱动没有,没有的话,可以参考ST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就是不知道MDK提供底层驱动没有,没有的话,可以参考ST的修改。

太感谢老大了,我试试吧

楼主:
经过试验 RTX 和 RTX_TCPnet都可以跑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试验 RTX 和 RTX_TCPnet都可以跑起来。

GD的ETH跟STM32的ETH是不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的ETH跟STM32的ETH是不是差不多

我对比了,就一个寄存器中两个位不同,其他一样的。其他外设还是有些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比了,就一个寄存器中两个位不同,其他一样的。其他外设还是有些不同的。

,感谢告知。

网友(2022-04-08):
是用哪科gd呢?307似乎还没现成驱动可以直接rl tcp

网友:
是用gd107还是307呢?

网友B(2023-06-03):
请问有GD32+RL-TCPnet协议栈的示例工程吗,想要一份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GD32+RL-TCPnet协议栈的示例工程吗,想要一份学习学习

他的以太网和STM32相似不,如果差不多的话,可以直接下载STM3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