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加入其他控件导致多个text控件文字重合

楼主(2019-01-10):
本来是正常的各个text控件都能正常显示 为了用edit控件的数据格式将显示数据的text控件换成了edit控件 先换了第一行粘度数据显示的控件 下载发现所有的文字都挤到一起 这是怎么回事?各位帮帮忙!
加入其他控件导致多个text控件文字重合

正常的

正常的

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网友A:
不用替换成EDIT,直接使用函数sprintf转换各种数据格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替换成EDIT,直接使用函数sprintf转换各种数据格式就行。

有道理 我怎么忘了 哈哈 谢谢

网友B:
楼主可以请问一下你的emwin用的是什么字体吗?还挺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请问一下你的emwin用的是什么字体吗?还挺好看的

可以用word测试下,测试常见的那几种字体就行,字体大点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