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下,使用FreeRTOS 系统,支持的调试组件是哪个啊 ?使用的编译器为 iar,keil

楼主(2019-01-11):
请教下,使用FreeRTOS 系统,支持的调试组件是哪个啊 ?

使用的编译器为 iar,keil

iar 貌似据说编译器有自带的,但是据说 比较弱小

网友A:
四种方法:
1、第8章 FreeRTOS调试方法(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070&fromuid=58

2、第9章 IAR中的FreeRTOS插件使用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068&fromuid=58

3、SEGGER推出超强劲,免费的实时性测试软件SystemView----让使用示波器测试实时性的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332&fromuid=58

4、Tracealyzer 4已经发布,Trace功能无比强劲,已经支持了RTX5和Amazon FreeRTOS,对于RTX5来说如虎添翼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63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种方法:
1、第8章 FreeRTOS调试方法(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 ...

原来有这么多啊,

多谢多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