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请教下fatfs写数据耗时问题

楼主(2019-01-11):
f_open (&file,"0:/test.txt", FA_OPEN_APPEND | FA_WRITE)  f_close(&file)

只执行文件的创建和关闭 耗时1ms

  f_open (&file,"0:/test.txt", FA_OPEN_APPEND | FA_WRITE)
  f_write(&file,buffer,sizeof(buffer),&bw)
  f_close(&file)

  执行文件创建和数据写入总耗时 14ms  ,f_wirte的执行时间1ms,  14ms究竟是耗在哪里呢

楼主:
@eric2013   大神来这看下

网友A:
推荐打开后不要关闭,

f_write和f_sync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打开后不要关闭,

f_write和f_sync操作即可。

我测试过用f_close和f_sync耗时一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用f_close和f_sync耗时一样呀

这种耗时在你做批量读写的时候才会发挥优势。

单单一个f_open和f_close随着你不断的写入,打开一个文件都非常耗时间。

你现在做一个这样的测试,测试1万次。

单独计数函数f_open,f_write,f_close的时间变化。

网友B:
因为你写入的数据少于一个扇区大小,f_write把你写入的数据复制到内部缓冲区中并没有实际写入磁盘,当你f_close时才真正写入磁盘。所以14ms耗在f_close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写入的数据少于一个扇区大小,f_write把你写入的数据复制到内部缓冲区中并没有实际写入磁盘,当你f_c ...

那如果写入数据大于或者等于一个扇区的大小呢,耗时会怎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写入数据大于或者等于一个扇区的大小呢,耗时会怎样

用f_sync的话f_write会直接把数据写入磁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f_sync的话f_write会直接把数据写入磁盘吗

是的。

楼主:
那用f_sync结尾的话  想再重新打开文件  得在f_sync之后加f_clos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用f_sync结尾的话  想再重新打开文件  得在f_sync之后加f_close吗

打开其他文件不影响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其他文件不影响这个。

请问下  open为读模式  ,然后读N字节后  下次还想追加读N字节,可以在读完之后以F_SYNC结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  open为读模式  ,然后读N字节后  下次还想追加读N字节,可以在读完之后以F_SYNC结尾吗

不可,要关闭后,打开写属性,这种问题,找个卡多溜溜。

网友C(2023-05-15):
请问您解决了,我能问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解决了,我能问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用我回复的方法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写入的数据少于一个扇区大小,f_write把你写入的数据复制到内部缓冲区中并没有实际写入磁盘,当你f_c ...

大佬能具体说说嘛

网友D:
大佬们,FATFS写入多个文件速度很慢,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们,FATFS写入多个文件速度很慢,如何解决呢

写入一个文件后,考虑卸载,重新加载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