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关于QSPI Flash 内存映射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9-01-11):
请教各位:   我的板子挂了个QSPI Flash W25Q256.   调试和内存映射模式都正常测试过了,然后碰到这样的问题。

static stCalibrationTable flashRTD_Table_Default[] __attribute__((section(".qspi"))) =  {
                { 0x1d5400, -1 },
                { 0x200000,100 },
                { 0x210000,150 },
                { 0x220000,200 },
                { 0x250000,2550 }
};

static const  stCalibrationTable flashRTD_Table_01[] = {

                { 0x1d5400, -1 },
                { 0x200000,100 },
                { 0x210000,150 },
                { 0x220000,200 },
                { 0x250000,2550 },
};

如果定义了qspi段的flashRTD_Table_Default, 那么调试发现flashRTD_Table_Default的值是错误的,我估计是不是mdk的flash download里面也要做一个flash读写qspi段的flm,才能正常写入?
查了下还要自己来写这个FLM,感觉太麻烦了。目前还没找到参考。

求教看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手上是个jlink,用st的programmer又不能用。。。。

这个是scatter文件:加了个qspi段。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10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1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ANY (+XO)
  }
  RW_IRAM1 0x20020000 0x0006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RW_IRAM2 0x20000000 0x00020000  {
   .ANY (+RW +ZI)
  }
  QSPI 0x90000000 0x02000000  {
   *.o (.qspi)
  }
}

网友A:
要添加下载算法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添加下载算法才可以。

是啊。。

感觉是又要重新建立一个工程,然后再把flash读写调通。。。

网友(2019-07-03):
楼主方便分享下,内存映射配置代码吗?我调试好长时间了,都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