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exar 发布容量高达1TB的SD卡,售价$500,633x SDXC UHS-I

楼主(2019-01-12):
(无正文)

网友A(2024-01-30):
硬汉老师,STM32F407支持1TB的这个卡吗,有没有例程?是不是用了RL-FlashFS就可以支持1TB了?
网上说STM32F4支持SD卡规范版本2.0,包括 SD 和高容量 SDHC 标准卡,故不支持超大容量 SDXC/SDUC 标准卡,所以 STM32F4xx 的 SDIO 可以支持的最高卡容量是 32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老师,STM32F407支持1TB的这个卡吗,有没有例程?是不是用了RL-FlashFS就可以支持1TB了?
网上说STM32 ...

之前V7测试过512G和1TB,正常。

V5可以测试下,应该也可以的。没有这个限制,前面发你的帖子我不是测试了128GB,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V7测试过512G和1TB,正常。

V5可以测试下,应该也可以的。没有这个限制,前面发你的帖子我不是测 ...

目前V5测试没啥问题,就是编译这个工程等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V7测试过512G和1TB,正常。

V5可以测试下,应该也可以的。没有这个限制,前面发你的帖子我不是测 ...

硬汉哥,有V5的 SD卡模拟U盘的HAL库例程吗,最好是USB+FileX+SD+exFAT,谢谢!

楼主(2024-02-29):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有V5的 SD卡模拟U盘的HAL库例程吗,最好是USB+FileX+SD+exFAT,谢谢!

这个就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546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546

硬汉哥,感谢提供!还有个问题,例程里每次需要通过串口输入指令,调用OpenUsbStorage和CloseUsbStorage打开/卸载模拟U盘。如果要实现U盘那种插上电脑自动识别U盘,以及“鼠标右键-弹出U盘”方法卸载U盘,需要修改的工作量大吗? 能给个思路或者有参考例程(USBX+HAL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感谢提供!还有个问题,例程里每次需要通过串口输入指令,调用OpenUsbStorage和CloseUsbStorage ...

以ST的USB库为例,他们有个接口回调函数,可以用来提示相关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ST的USB库为例,他们有个接口回调函数,可以用来提示相关信息。

硬汉哥,目前勉强看出在usbx协议栈的初始化函数的最后一次参数这里要注册一系列回调函数,但是由于对usbx的理解不够深入,具体怎么加请问有参考例程吗?
status =  _ux_device_stack_initialize(NULL,
                                            0,
                                            device_framework_full_speed,
                                            device_framework_fs_length,
                                            string_framework,
                                            string_framework_length,
                                            language_id_framework,
                                            languge_id_framework_length, UX_NULL);

UINT  _ux_device_stack_initialize(UCHAR * device_framework_high_speed, ULONG device_framework_length_high_speed,
                                  UCHAR * device_framework_full_speed, ULONG device_framework_length_full_speed,
                                  UCHAR * string_framework, ULONG string_framework_length,
                                  UCHAR * language_id_framework, ULONG language_id_framework_length,
                                  UINT (*ux_system_slave_change_function)(ULONG))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ST的USB库为例,他们有个接口回调函数,可以用来提示相关信息。

还是说在HAL_PCD_Init这里

HAL_StatusTypeDef HAL_PCD_Init(PCD_HandleTypeDef *hpcd)
{
  USB_OTG_GlobalTypeDef *USBx;
  uint8_t i;

  /* Check the PCD handle allocation */
  if (hpcd == NULL)
  {
    return HAL_ERROR;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PCD_ALL_INSTANCE(hpcd->Instance));

  USBx = hpcd->Instance;

  if (hpcd->State == HAL_PCD_STATE_RESET)
  {
    /* Allocate lock resource and initialize it */
    hpcd->Lock = HAL_UNLOCKED;

#if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1U)
    hpcd->SOFCallback = HAL_PCD_SOFCallback;
    hpcd->SetupStageCallback = HAL_PCD_SetupStageCallback;
    hpcd->ResetCallback = HAL_PCD_ResetCallback;
    hpcd->SuspendCallback = HAL_PCD_SuspendCallback;
    hpcd->ResumeCallback = HAL_PCD_ResumeCallback;
    hpcd->ConnectCallback = HAL_PCD_ConnectCallback;
    hpcd->DisconnectCallback = HAL_PCD_DisconnectCallback;
    hpcd->DataOutStageCallback = HAL_PCD_DataOutStageCallback;
    hpcd->DataInStageCallback = HAL_PCD_DataInStageCallback;
    hpcd->ISOOUTIncompleteCallback = HAL_PCD_ISOOUTIncompleteCallback;
    hpcd->ISOINIncompleteCallback = HAL_PCD_ISOINIncompleteCallback;
    hpcd->LPMCallback = HAL_PCDEx_LPM_Callback;
    hpcd->BCDCallback = HAL_PCDEx_BCD_Callback;

    if (hpcd->MspInitCallback == NULL)
    {
      hpcd->MspInitCallback = HAL_PCD_MspInit;
    }

    /* Init the low level hardware */
    hpcd->MspInitCallback(hp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