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2D绘图一些API显示出错

楼主(2019-01-12):
使用2D绘图一些API,比如画圆形、方形轮廓或填充,发现一些API可用,一些显示出问题,是我的emwin移植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A:
方便的话,把你的实现代码贴出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把你的实现代码贴出来看下。

这是主函数,显示文字数字没发现问题,然后使用2D图形发现好多API函数都出错,下面是3个贴出来的,我是单个显示,就只有填充矩形是显示正常
int main(void)
{
        u8 i;
        GUI_RECT pRect={10,10,100,100};
        delay_init(168);
        uart_init(115200);
        TFTLCD_Init();
        my_mem_init(SRAMIN);
  printf("SRAMEX\r\n");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ENABLE);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FillCircle(120,60,50);//显示失败
        //GUI_FillRect(0,0,100,100);//显示成功
        //GUI_DrawRect(0,0,100,100);//显示失败
  while(1)
        {

          delay_ms(1000);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主函数,显示文字数字没发现问题,然后使用2D图形发现好多API函数都出错,下面是3个贴出来的,我是单 ...

先写GUI_Init();,然后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桌面窗口不使用存储设备,才可以在桌面窗口上随意绘制2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写GUI_Init();,然后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桌面窗口不使用存储设备,才可以在桌面窗口上 ...

找到问题了,是移植过程一个函数参数写错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