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STM32H7的HAL库BDMA寄存器CCR寄存器位没有定义全,双缓冲bit没给定义

楼主(2019-01-14):
CCR寄存器的BIT15和BIT16

CCR寄存器的BIT0 -BIT14如下,而BIT15和BIT16未定义。
手动补上一个吧。

/*******************  Bit definition for BDMA_CCR register  ********************/
#define BDMA_CCR_EN_Pos         (0U)
#define BDMA_CCR_EN_Msk         (0x1U << BDMA_CCR_EN_Pos)                      /*!< 0x00000001 */
#define BDMA_CCR_EN             BDMA_CCR_EN_Msk                                /*!< Channel enable                      */
#define BDMA_CCR_TCIE_Pos       (1U)
#define BDMA_CCR_TCIE_Msk       (0x1U << BDMA_CCR_TCIE_Pos)                    /*!< 0x00000002 */
#define BDMA_CCR_TCIE           BDMA_CCR_TCIE_Msk                              /*!<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enable  */
#define BDMA_CCR_HTIE_Pos       (2U)
#define BDMA_CCR_HTIE_Msk       (0x1U << BDMA_CCR_HTIE_Pos)                    /*!< 0x00000004 */
#define BDMA_CCR_HTIE           BDMA_CCR_HTIE_Msk                              /*!< Half Transfer interrupt enable      */
#define BDMA_CCR_TEIE_Pos       (3U)
#define BDMA_CCR_TEIE_Msk       (0x1U << BDMA_CCR_TEIE_Pos)                    /*!< 0x00000008 */
#define BDMA_CCR_TEIE           BDMA_CCR_TEIE_Msk                              /*!< Transfer error interrupt enable     */
#define BDMA_CCR_DIR_Pos        (4U)
#define BDMA_CCR_DIR_Msk        (0x1U << BDMA_CCR_DIR_Pos)                     /*!< 0x00000010 */
#define BDMA_CCR_DIR            BDMA_CCR_DIR_Msk                               /*!< Data transfer direction             */
#define BDMA_CCR_CIRC_Pos       (5U)
#define BDMA_CCR_CIRC_Msk       (0x1U << BDMA_CCR_CIRC_Pos)                    /*!< 0x00000020 */
#define BDMA_CCR_CIRC           BDMA_CCR_CIRC_Msk                              /*!< Circular mode                       */
#define BDMA_CCR_PINC_Pos       (6U)
#define BDMA_CCR_PINC_Msk       (0x1U << BDMA_CCR_PINC_Pos)                    /*!< 0x00000040 */
#define BDMA_CCR_PINC           BDMA_CCR_PINC_Msk                              /*!< Peripheral increment mode           */
#define BDMA_CCR_MINC_Pos       (7U)
#define BDMA_CCR_MINC_Msk       (0x1U << BDMA_CCR_MINC_Pos)                    /*!< 0x00000080 */
#define BDMA_CCR_MINC           BDMA_CCR_MINC_Msk                              /*!< Memory increment mode               */

#define BDMA_CCR_PSIZE_Pos      (8U)
#define BDMA_CCR_PSIZE_Msk      (0x3U << BDMA_CCR_PSIZE_Pos)                   /*!< 0x00000300 */
#define BDMA_CCR_PSIZE          BDMA_CCR_PSIZE_Msk                             /*!< PSIZE[1:0] bits (Peripheral size)   */
#define BDMA_CCR_PSIZE_0        (0x1U << BDMA_CCR_PSIZE_Pos)                   /*!< 0x00000100 */
#define BDMA_CCR_PSIZE_1        (0x2U << BDMA_CCR_PSIZE_Pos)                   /*!< 0x00000200 */

#define BDMA_CCR_MSIZE_Pos      (10U)
#define BDMA_CCR_MSIZE_Msk      (0x3U << BDMA_CCR_MSIZE_Pos)                   /*!< 0x00000C00 */
#define BDMA_CCR_MSIZE          BDMA_CCR_MSIZE_Msk                             /*!< MSIZE[1:0] bits (Memory size)       */
#define BDMA_CCR_MSIZE_0        (0x1U << BDMA_CCR_MSIZE_Pos)                   /*!< 0x00000400 */
#define BDMA_CCR_MSIZE_1        (0x2U << BDMA_CCR_MSIZE_Pos)                   /*!< 0x00000800 */

#define BDMA_CCR_PL_Pos         (12U)
#define BDMA_CCR_PL_Msk         (0x3U << BDMA_CCR_PL_Pos)                      /*!< 0x00003000 */
#define BDMA_CCR_PL             BDMA_CCR_PL_Msk                                /*!< PL[1:0] bits(Channel Priority level)*/
#define BDMA_CCR_PL_0           (0x1U << BDMA_CCR_PL_Pos)                      /*!< 0x00001000 */
#define BDMA_CCR_PL_1           (0x2U << BDMA_CCR_PL_Pos)                      /*!< 0x00002000 */

#define BDMA_CCR_MEM2MEM_Pos    (14U)
#define BDMA_CCR_MEM2MEM_Msk    (0x1U << BDMA_CCR_MEM2MEM_Pos)                 /*!< 0x00004000 */
#define BDMA_CCR_MEM2MEM        BDMA_CCR_MEM2MEM_Msk                           /*!< Memory to memory mode               */

楼主:
另外的两个DMA1和DMA2无此问题。

/********************  Bits definition for DMA_SxCR register  *****************/
#define DMA_SxCR_MBURST_Pos      (23U)
#define DMA_SxCR_MBURST_Msk      (0x3U << DMA_SxCR_MBURST_Pos)                 /*!< 0x01800000 */
#define DMA_SxCR_MBURST          DMA_SxCR_MBURST_Msk                           /*!< Memory burst transfer configuration */
#define DMA_SxCR_MBURST_0        (0x1U << DMA_SxCR_MBURST_Pos)                 /*!< 0x00800000 */
#define DMA_SxCR_MBURST_1        (0x2U << DMA_SxCR_MBURST_Pos)                 /*!< 0x01000000 */
#define DMA_SxCR_PBURST_Pos      (21U)
#define DMA_SxCR_PBURST_Msk      (0x3U << DMA_SxCR_PBURST_Pos)                 /*!< 0x00600000 */
#define DMA_SxCR_PBURST          DMA_SxCR_PBURST_Msk                           /*!< Peripheral burst transfer configuration */
#define DMA_SxCR_PBURST_0        (0x1U << DMA_SxCR_PBURST_Pos)                 /*!< 0x00200000 */
#define DMA_SxCR_PBURST_1        (0x2U << DMA_SxCR_PBURST_Pos)                 /*!< 0x00400000 */
#define DMA_SxCR_CT_Pos          (19U)
#define DMA_SxCR_CT_Msk          (0x1U << DMA_SxCR_CT_Pos)                     /*!< 0x00080000 */
#define DMA_SxCR_CT              DMA_SxCR_CT_Msk                               /*!< Current target (only in double buffer mode) */
#define DMA_SxCR_DBM_Pos         (18U)
#define DMA_SxCR_DBM_Msk         (0x1U << DMA_SxCR_DBM_Pos)                    /*!< 0x00040000 */
#define DMA_SxCR_DBM             DMA_SxCR_DBM_Msk                              /*!< Double buffer mode */
#define DMA_SxCR_PL_Pos          (16U)
#define DMA_SxCR_PL_Msk          (0x3U << DMA_SxCR_PL_Pos)                     /*!< 0x00030000 */
#define DMA_SxCR_PL              DMA_SxCR_PL_Msk                               /*!< Priority level */
#define DMA_SxCR_PL_0            (0x1U << DMA_SxCR_PL_Pos)                     /*!< 0x00010000 */
#define DMA_SxCR_PL_1            (0x2U << DMA_SxCR_PL_Pos)                     /*!< 0x00020000 */
#define DMA_SxCR_PINCOS_Pos      (15U)
#define DMA_SxCR_PINCOS_Msk      (0x1U << DMA_SxCR_PINCOS_Pos)                 /*!< 0x00008000 */
#define DMA_SxCR_PINCOS          DMA_SxCR_PINCOS_Msk                           /*!< Peripheral increment offset size */
#define DMA_SxCR_MSIZE_Pos       (13U)
#define DMA_SxCR_MSIZE_Msk       (0x3U << DMA_SxCR_MSIZE_Pos)                  /*!< 0x00006000 */
#define DMA_SxCR_MSIZE           DMA_SxCR_MSIZE_Msk                            /*!< Memory data size */
#define DMA_SxCR_MSIZE_0         (0x1U << DMA_SxCR_MSIZE_Pos)                  /*!< 0x00002000 */
#define DMA_SxCR_MSIZE_1         (0x2U << DMA_SxCR_MSIZE_Pos)                  /*!< 0x00004000 */
#define DMA_SxCR_PSIZE_Pos       (11U)
#define DMA_SxCR_PSIZE_Msk       (0x3U << DMA_SxCR_PSIZE_Pos)                  /*!< 0x00001800 */
#define DMA_SxCR_PSIZE           DMA_SxCR_PSIZE_Msk                            /*< Peripheral data size */
#define DMA_SxCR_PSIZE_0         (0x1U << DMA_SxCR_PSIZE_Pos)                  /*!< 0x00000800 */
#define DMA_SxCR_PSIZE_1         (0x2U << DMA_SxCR_PSIZE_Pos)                  /*!< 0x00001000 */
#define DMA_SxCR_MINC_Pos        (10U)
#define DMA_SxCR_MINC_Msk        (0x1U << DMA_SxCR_MINC_Pos)                   /*!< 0x00000400 */
#define DMA_SxCR_MINC            DMA_SxCR_MINC_Msk                             /*!< Memory increment mode */
#define DMA_SxCR_PINC_Pos        (9U)
#define DMA_SxCR_PINC_Msk        (0x1U << DMA_SxCR_PINC_Pos)                   /*!< 0x00000200 */
#define DMA_SxCR_PINC            DMA_SxCR_PINC_Msk                             /*!< Peripheral increment mode */
#define DMA_SxCR_CIRC_Pos        (8U)
#define DMA_SxCR_CIRC_Msk        (0x1U << DMA_SxCR_CIRC_Pos)                   /*!< 0x00000100 */
#define DMA_SxCR_CIRC            DMA_SxCR_CIRC_Msk                             /*!< Circular mode */
#define DMA_SxCR_DIR_Pos         (6U)
#define DMA_SxCR_DIR_Msk         (0x3U << DMA_SxCR_DIR_Pos)                    /*!< 0x000000C0 */
#define DMA_SxCR_DIR             DMA_SxCR_DIR_Msk                              /*!< Data transfer direction */
#define DMA_SxCR_DIR_0           (0x1U << DMA_SxCR_DIR_Pos)                    /*!< 0x00000040 */
#define DMA_SxCR_DIR_1           (0x2U << DMA_SxCR_DIR_Pos)                    /*!< 0x00000080 */
#define DMA_SxCR_PFCTRL_Pos      (5U)
#define DMA_SxCR_PFCTRL_Msk      (0x1U << DMA_SxCR_PFCTRL_Pos)                 /*!< 0x00000020 */
#define DMA_SxCR_PFCTRL          DMA_SxCR_PFCTRL_Msk                           /*!< Peripheral flow controller */
#define DMA_SxCR_TCIE_Pos        (4U)
#define DMA_SxCR_TCIE_Msk        (0x1U << DMA_SxCR_TCIE_Pos)                   /*!< 0x00000010 */
#define DMA_SxCR_TCIE            DMA_SxCR_TCIE_Msk                             /*!<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enable */
#define DMA_SxCR_HTIE_Pos        (3U)
#define DMA_SxCR_HTIE_Msk        (0x1U << DMA_SxCR_HTIE_Pos)                   /*!< 0x00000008 */
#define DMA_SxCR_HTIE            DMA_SxCR_HTIE_Msk                             /*!< Half transfer interrupt enable */
#define DMA_SxCR_TEIE_Pos        (2U)
#define DMA_SxCR_TEIE_Msk        (0x1U << DMA_SxCR_TEIE_Pos)                   /*!< 0x00000004 */
#define DMA_SxCR_TEIE            DMA_SxCR_TEIE_Msk                             /*!< Transfer error interrupt enable */
#define DMA_SxCR_DMEIE_Pos       (1U)
#define DMA_SxCR_DMEIE_Msk       (0x1U << DMA_SxCR_DMEIE_Pos)                  /*!< 0x00000002 */
#define DMA_SxCR_DMEIE           DMA_SxCR_DMEIE_Msk                            /*!< Direct mode error interrupt enable */
#define DMA_SxCR_EN_Pos          (0U)
#define DMA_SxCR_EN_Msk          (0x1U << DMA_SxCR_EN_Pos)                     /*!< 0x00000001 */
#define DMA_SxCR_EN              DMA_SxCR_EN_Msk                               /*!< Stream enable / flag stream ready when read 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