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借助STM32H7的DMAMUX的定时器触+DMA控制任意IO做PWM和脉冲数控制,爽歪歪

楼主(2019-01-14):
通过DMA的双缓冲或者半缓冲,可以方便的动态控制IO输出状态,非常方便。

网友A:
硬汉哥,你是不休息的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你是不休息的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遇到点问题,解决的晚了些。

网友B:
个人觉得定时器+PWM就蛮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定时器+PWM就蛮不错的

可以实现同样功能的是PWM+DMA方式,就是没有这个灵活,可以任意IO。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975

网友C:
可惜DMA这种 不能控制指定个数脉冲。。。  必须多加一个定时器。。多路太浪费了。。。甚至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DMA这种 不能控制指定个数脉冲。。。  必须多加一个定时器。。多路太浪费了。。。甚至搞不定。

都可以的,楼主位的比较方便。

而PWM+DMA这种得借助DMA双缓冲或者半缓冲也可以。动态改CCR列表值。

网友D(2019-02-16):
STM32F407有这个功能吗?有具体实现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407有这个功能吗?有具体实现的代码吗

可以的,定时器PWM的DMA方式也可以的

网友D:
定时器都是有指定IO做输出的,不能任意I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器都是有指定IO做输出的,不能任意IO吧

对,这个方式的话,限制使用定时器引脚。

还可以使用定时器溢出事件控制DMA做传输,这样就可以控制任意引脚了,只是没有DMAMUX灵活。

网友E:
楼主位的方法   楼主能做个 说明吗 代码方便共享下马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位的方法   楼主能做个 说明吗 代码方便共享下马  谢谢

V7教程发布时会专门制作一个例子。

网友D:
用双缓冲传输,缓冲区存放频率控制值,每传输一次发出一个脉冲。假如要发送1000个脉冲,缓冲区大小是100,100个数据传输完成后进入中断,这样可以在线修改脉冲频率。
但是只能按100的倍数发送啊,假如我要发送987个,那传输900个后,剩余的87的怎么要怎么修改发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双缓冲传输,缓冲区存放频率控制值,每传输一次发出一个脉冲。假如要发送1000个脉冲,缓冲区大小是100,1 ...

动态修改剩下的13个输出低或者高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态修改剩下的13个输出低或者高即可。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在线修改这个发送次数,原来如此,明白了,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动态修改剩下的13个输出低或者高即可。

再请教一下,我现只能改变频率或占空比,就是DMA外设 设置为 定时器周期地或占空比地址
要如何才能同时改变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请教一下,我现只能改变频率或占空比,就是DMA外设 设置为 定时器周期地或占空比地址
要如何才能同时 ...

可以将DMA的缓冲整大点,让一个缓冲里面就能动态修改几个范围的频率。不满足了再去修改定时器触发速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