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_DrawBitLine16BPP函数。

楼主(2019-01-14):
在移植emwin时需要移植这个函数,static void _DrawBitLine16BPP(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 int y, U16 const GUI_UNI_PTR * p, int xsize)。
对这几个参数不了解,另外,我这里有显示图片的函数:void LCD_Show_Image(u16 x, u16 y, u16 width, u16 height, const u8 *p)。
请问,怎么修改一下把LCD_Show_Image添加到_DrawBitLine16BPP中?

网友A:
16bpp的意思绘制一个支持颜色配置的水平线
以9488为例:
/*
*********************************************************************************************************
*        函 数 名: ILI9488_DrawHTransLine
*        功能说明: 绘制一条彩色透明的水平线 (主要用于UCGUI的接口函数), 颜色值为0表示透明色
*        形    参:  _usX1    :起始点X坐标
*                          _usY1    :水平线的Y坐标
*                          _usWidth :直线的宽度
*                          _pColor : 颜色缓冲区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LI9488_DrawHTransLine(uint16_t _usX1 , uint16_t _usY1, uint16_t _usWidth, const uint16_t *_pColor)
{
        uint16_t i, j;
        uint16_t Index;

        ILI9488_SetCursor(_usX1, _usY1);

        /* 写显存 */
        ILI9488_REG = 0x2C;
        for (i = 0,j = 0; i < _usWidth; i++, j++)
        {
                Index = *_pColor++;
            if (Index)
        {
                         ILI9488_RAM = Index;
                }
                else
                {
                        ILI9488_SetCursor(_usX1 + j, _usY1);
                        ILI9488_REG = 0x2C;
                        ILI9488_RAM = Index;
                }
        }
}

以RA8875为例:
/*
*********************************************************************************************************
*        函 数 名: RA8875_DrawHColorLine
*        功能说明: 绘制一条彩色水平线 (主要用于UCGUI的接口函数)
*        形    参:_usX1    :起始点X坐标
*                          _usY1    :水平线的Y坐标
*                          _usWidth :直线的宽度
*                          _pColor : 颜色缓冲区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RA8875_DrawHColorLine(uint16_t _usX1 , uint16_t _usY1, uint16_t _usWidth, uint16_t *_pColor)
{
        uint16_t i;

        s_ucRA8875Busy = 1;

        RA8875_REG = 0x46; RA8875_RAM = _usX1;
        RA8875_REG = 0x47; RA8875_RAM = _usX1 >> 8;
        RA8875_REG = 0x48; RA8875_RAM = _usY1;
        RA8875_REG = 0x49; RA8875_RAM = _usY1 >> 8;

        RA8875_REG = 0x02;                 /* 用于设定RA8875 进入内存(DDRAM或CGRAM)读取/写入模式 */

        for (i = 0; i < _usWidth; i++)
        {
                RA8875_RAM = *_pColor++;
                //RA8875_WriteData16(*_pColor++);
        }

        s_ucRA8875Busy = 0;
}

网友A:
如果需要DMA方式的控制,看此贴:

【原创开源应用第4期】给ili9488,RA8875等类显示屏的emWin底层增加DMA加速,提供RTX,uCOS和FreeRTOS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50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bpp的意思绘制一个支持颜色配置的水平线
以9488为例:

优化了16bpp函数,速度比之前快了一倍,总体来说还是很慢,现在我试试DMA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DMA方式的控制,看此贴:

【原创开源应用第4期】给ili9488,RA8875等类显示屏的emWin底层增加DM ...

请问,我用的F429,可不可以用DMA2D来进行加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用的F429,可不可以用DMA2D来进行加速。

没问题。

楼主:
求助。使用DMA2D的方式优化_DrawBitLine16BPP函数,给emwin分配的起始地址为0xC0100000,屏幕的分辨率为宽240*高320(竖屏),有几个寄存器的配置不太清楚。
1. DMA2D->CR  操作模式
2. DMA2D->OOR 输出偏移量
3. DMA2D->OMDR 填写哪个地址
4. DMA2D->NLR 填写什么参数

这几个寄存器,该怎么填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使用DMA2D的方式优化_DrawBitLine16BPP函数,给emwin分配的起始地址为0xC0100000,屏幕的分辨率为 ...

从此贴任意下载一个emWin例子,然后看出文件夹\emWin\Config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里面有个emWin底层接口文件LCDConf_Lin_Template.c。

DMA2D的各种优化都已经实现,你可以参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此贴任意下载一个emWin例子,然后看出文件夹\emWin\Config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 ...

1547601351(1).png 参考了例程来用DMA2D优化_FIilRect函数,但是执行GUI_Init时程序卡死,但是添加打印信息发现GUI_X_Config、LCD_X_Config、LCD_X_DisplayDriver依次被执行,然后_FIilRect函数也执行了,但是程序还是在GUI_Init卡死。另外屏幕是SPI屏,没有使用LTD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了例程来用DMA2D优化_FIilRect函数,但是执行GUI_Init时程序卡死,但是添加打印信息发现GUI_X_Config ...

调用函数GUI_Init前使用前要使能DMA2D时钟。

另外程序卡死是什么意思,程序界面卡,还是直接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函数GUI_Init前使用前要使能DMA2D时钟。

另外程序卡死是什么意思,程序界面卡,还是直接死掉了。

DMA2D时钟刚刚已经使能,一样的结果。卡死,是调试的时候,程序执行到GUI_Init,卡在了GUI_Init,屏幕是花屏状态。还有个问题,不管是DMA还是DMA2D,都需要设置LCD显存地址是吗?我一直都是把数据传送到了emwin的动态内存,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DMA2D时钟刚刚已经使能,一样的结果。卡死,是调试的时候,程序执行到GUI_Init,卡在了GUI_Init,屏幕是 ...

优化的时候一定要使用参数传递过来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的时候一定要使用参数传递过来的地址。

移植emwin时,是通用的移植方法。看emwin用户手册发现emwin支持我的lcd,驱动为GUIDRV_CompactColor_16,如果要用官方的驱动来移植,有没有参考例子。还有就是通用的移植方法,和使用官方提供的驱动,哪个显示速度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