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定时器栈大小

楼主(2019-01-14):
在freertos下创建了几个定时器,其中有一个定时器回调函数中局部变量比较多,大概有9KByte那么多,请问怎么样才能单独给这个定时器分配一个比较大的栈空间?

网友A:
在FreeRTOSConfig.h文件配置就行

#define configUSE_TIMERS                                  1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PRIORITY                  2
#define configTIMER_QUEUE_LENGTH                  10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STACK_DEPTH        (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reeRTOSConfig.h文件配置就行

#define configUSE_TIMERS                                  1

这样是不是给所有定时器都配置了一个大的栈空间,而我只有一个定时器用的栈比较大,其他几个定时器都只用很小的栈
另外设置了这个值之后,比如我有5个定时器,configTIMER_TASK_STACK_DEPTH 设置成1024,configTOTAL_HEAP_SIZE是不是要在原来的值上增加1024*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是给所有定时器都配置了一个大的栈空间,而我只有一个定时器用的栈比较大,其他几个定时器都只用 ...

定时器任务只有一个,要根据你所有几定时器子函数需要的局部变量进行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任务只有一个,要根据你所有几定时器子函数需要的局部变量进行加大。

原来如此,明白了,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