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BUTTON_SetBMP 这个函数如何使用

楼主(2019-01-14):
我调用BUTTON_SetBMP()这个函数,BMP文件为通过文件系统读取的外部flash中的,但是无法显示,用BMP的API可以显示

网友A:
可以这样排查下,将图片直接用B2C小软件转换为数组后调用函数BUTTON_SetBMP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排查下,将图片直接用B2C小软件转换为数组后调用函数BUTTON_SetBMP测试。

ok,解决了, 指针使用问题,二级指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ok,解决了, 指针使用问题,二级指针

好的,后面有什么问题再继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