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TM32 USB HID HOST枚举自定义了设备接口类型的游戏手柄不通过,如何破?

楼主(2019-01-14):
STM32 USB HID HOST 读取游戏手柄,枚举时发现手柄自定义了设备接口类型为0xFF,而HID为0x03,如何破?代码使用STM32cubemx生成,版本5.0.1。具体为usbh_core.c文件中if(phost->pClass[idx]->ClassCode == phost->device.CfgDesc.Itf_Desc[0].bInterfaceClass)这一句,前者为0x03,后者为0xFF.

网友A:
你用的这种手柄虽然是HID,是免驱的不?电脑可以不需要安装驱动的情况下,自动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这种手柄虽然是HID,是免驱的不?电脑可以不需要安装驱动的情况下,自动识别。

PC免驱的,插上直接可以识别到的

点home键还能调出界面
使用USBlyzer读到数据

MCU枚举时

网友A:
帮不上了,没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不上了,没经验了。

好吧  还是感谢

其他人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