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STemwin V5.44 M3 32wc 的 lib

楼主(2019-01-15):
目前STemwi V5.44版,F4的有M4 32wc 的 lib,配合IAR8.30编译正常。但F1的库是V5.32版 M3 16wc 的 lib,用IAR8.30(默认为32wc)编译有警告,提示跟32wc不兼容,有风险。但V5.32版 M3 的 lib没有32wc的,很纠结。。。

网友:
32wc和16wc是什么意思,有段时间没有关注新版了。

楼主:
应该是unicode的支持,32wc代表4字节,16wc代表2字节,新版 V5.44 M4 的库包含32wc和16wc的,在F4系列的最新版HAL固件库可以找到,但F1系列还是V5.32的库(默认是16wc,没有32wc的)

楼主:
这个问题,我上IAR官方论坛查过,用 V8.3x 版国外也有类似情况,官方回复是用 V8.3x rebuild一下源码,生成的lib就是 32wc 的,就没有编译警告了,问题是 emwin 不提供源码没办法 rebuild 。。。

网友:
你说的那个警告是不是这个问题:
这个是IAR的问题,官方在这里给出了说明:
https://www.iar.com/support/tech ... ng-message-in-8.11/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新版 STemwin V5.44 M4 提供2个版本的 lib 供用户选择,老版本没得选。但 V5.44 又没有 M3 的,感觉很坑呀。。。

网友A:
最新版的STemwin没有keil使用的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版的STemwin没有keil使用的库了吗?

官方例程,KEIL也是使用 .a 的库,不再是 .lib,也就是使用统一的库了

楼主:
建议把中断向量表移植做好,尽量都用 Kenel Aware 中断。参照 cpu_int.h 移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把中断向量表移植做好,尽量都用 Kenel Aware 中断。参照 cpu_int.h 移植

其实还是原始CMSIS的NVIC直接管理方便。

楼主:
贴一个L4的图片,  V5.44 M4 的 lib:

楼主:
求 V5.44 M3 的 wc32 lib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 V5.44 M3 的 wc32 lib

这个要等ST后面放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等ST后面放出来了。

最新版本的 *.a 的库是可以用在 keil 上的,不过需要 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st 的官方历程,mdk 的使用的也是  *.a 的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新版本的 *.a 的库是可以用在 keil 上的,不过需要 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st 的官方历程,mdk 的使用 ...

等H7的升级了,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等H7的升级了,试试。

期待呀,h7 的板子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售啊,很快就春节了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呀,h7 的板子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售啊,很快就春节了哇

估计春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