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使用DMA中断造成printf异常的问题

楼主(2019-01-15):
硬汉哥,你好。

今天我用V6的板子做ADC实验。单通道使用DMA传输数据。
不开DMA的完成中断时,程序能正常运行,串口调试助手也能输出文字。
但是一旦开启DMA的完成中断,printf函数就会异常,死循环在UartSend函数了(此时程序adc部分还是能正常运行的)。
我的问题1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该如何修改或避免呢?这还是用V6的串口bsp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

我的问题2是:
ADC用DMA传输数据时,开启了ADC的EOC中断,这个时候应该不会触发EOC中断吧?
因为我在STM32社区看到了您的一个回帖,如下图:(地址:http://www.stmcu.org.cn/module/forum/thread-618085-1-1.html
(这个实验例子暂时有问题,我还没有试验,先确认下。)

--------------------------------------
最后,我试验的例子是在V6上做的,如果有描述不清楚的地方,请麻烦打开细看。

网友:
如果是中断里面调用printf别用非阻塞方式。
改成阻塞的慢慢打印就好:

网友:
另外你程序里面使用FreeRTOS不合理的地方修改下,启动任务里面创建任务,无需开关中断操作,而且启动任务也无需删除,作为一个功能即可

网友A:
最后推荐你使用的printf两种方案,好东西要用起来才可以发挥优势。

【专题教程第5期】工程调试利器RTT实时数据传输组件,替代串口调试,速度飞快,可以在中断和多任务中随意调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id=86177&fromuid=58

【专题教程第7期】终极调试组件Event Recorder,各种Link通吃,支持时间和功耗测量,printf打印,RTX5及中间件调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id=8717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推荐你使用的printf两种方案,好东西要用起来才可以发挥优势。

谢谢指点。这就学学去。

网友:
此关于printf问题帖及解答可供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时参考,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