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特别注意STM32H7的BDMA仅支持D3域的一些外设

楼主(2019-01-16):
1. 加粗字体是64位总线,普通字体是32位总线。
2. 访问通路
    Any figure = access possible, “-” = access not possible, shading = access useful/usable
    任何有数值的 = 都是可以访问的,
   “-” = 表示不可访问,
    灰色阴影的 = 有实用价值的访问通路
3. 表格中具体数值所代表的含义
    D=direct,
    1=via AXI bus matrix,
    2=via AHB bus matrix in D2,
    3=via AHB bus matrix in D3,
    4=via AHB/APB bridge in D1,
    5=via AHB/APB bridge in D2,
    6=via AHB/APB bridge in D3,
    7=via AHBS bus of Cortex-M7,
    多个数值组合 = 互连路径以数字的顺序经过多个矩阵或/和桥
4. 总线访问类型
   普通字体 = 32位总线,
   斜体 = 32位总线主机端/ 64位总线从机端,
   粗体= 64位总线
======================================

网友A(2019-02-26):
用H7的I2C4+BDMA读取传感器不成功,单纯的I2C4是可以的,硬汉能试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7的I2C4+BDMA读取传感器不成功,单纯的I2C4是可以的,硬汉能试一下么

不好意思啊,这就帮不上了,我基本不用硬件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