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Keil4 程序下载错误

楼主(2019-01-16):
同一块板子过一段时间出现下面错误,过一段时间又好了,什么情况

网友A:
看下这个帖子是否可以帮到你,之前用STLINK的时候遇到过一次

STLink下载器出现internal command error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92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帖子是否可以帮到你,之前用STLINK的时候遇到过一次

STLink下载器出现internal command error解 ...

非常感谢! GND2 和 GND3 连在一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