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请问下对FATFS定义fs1 fs2,需要挂载几个呢

楼主(2019-01-16):
FATFS fs1,fs2;
需要f_mount(&fs1,"0:",1);
      f_mount(&fs2,"0:",1);吗
还是说只需要挂载其中一个就行?

网友A:
几个盘符挂载几个,比如SD挂1个,NAND挂1个,USB挂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盘符挂载几个,比如SD挂1个,NAND挂1个,USB挂1个。

以上操作是针对同一个盘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