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实测STM32H7的DMAMUX+DMA的定时器触发任意IO可以做到25MHz的触发频率,实用价值还是很大的

楼主(2019-01-16):
相比定时器PWM就是更加灵活,任何脉冲波形都可以生成,借助双缓冲可以随时动态修改波形效果。

之前测试的效果:

楼主:
借助DMA的多通道,还可以做同步多路触发控制。

网友A:
老大,是否测试了FMC控制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是否测试了FMC控制可以做到多少

差不多15-20MHz的触发速度。

网友:
固定数目脉冲的输出还是有很多问题。。。时不时多一个少一个,停不下来之类。 。。。

网友(2020-11-26):
老大V7-011_DMAMUX的定时器触+DMA双缓冲控制任意IO做PWM和脉冲数控制

网友B:
V7-011_DMAMUX的定时器触+DMA双缓冲控制任意IO做PWM和脉冲数控制
V7-010_DMAMUX的定时器触+BDMA控制任意IO做PWM和脉冲数控制(V1.1)

老大,这个两个例子,我修改分频系数为0,周期为1,但是触发的IO频率只有13MHz,怎样达到25MHz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7-011_DMAMUX的定时器触+DMA双缓冲控制任意IO做PWM和脉冲数控制
V7-010_DMAMUX的定时器触+BDMA控制任意IO ...

我修改分频系数为0,周期为1

这太快了,触发DMA,DMA处理不过来。逐步降低触发频率来锁定最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