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WM_NOTIFY_VIS_CHANGED 事件响应问题

楼主(2019-01-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将emwin移植到STM32上后,#define WM_SUPPORT_NOTIFY_VIS_CHANGED   (1),#define GUI_WINSUPPORT       (1)  ,以上两个宏定义已经打开,为什么回掉函数内的,case WM_NOTIFY_VIS_CHANGED:事件还是无法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例子测试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11&highlight=Video

您好,这个例子看过了,我写的程序在模拟器里运行时是可以正常响应的,移植到单片机上后就不能响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例子看过了,我写的程序在模拟器里运行时是可以正常响应的,移植到单片机上后就不能响应了

作为对比,测试这个例子是否在你的板子上面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对比,测试这个例子是否在你的板子上面可以正常运行

我的板子没有触屏,我想办法试一下

楼主:
已移植测试,确实不能响应

未覆盖

未覆盖

覆盖

覆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移植测试,确实不能响应

帮你测试了ST的和MDK的,

的确是都没有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ST的和MDK的,

的确是都没有反应。

辛苦啦,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辛苦啦,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这个貌似得给官方反馈下,让他们解决下。

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效果,我看看有没有折中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得给官方反馈下,让他们解决下。

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效果,我看看有没有折中的办法。

主要是想实现窗口显示/隐藏转换时完成一些控制功能,现在是通过自定义消息实现的,比较麻烦一些
已经向segger反馈了,有答复再贴到论坛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想实现窗口显示/隐藏转换时完成一些控制功能,现在是通过自定义消息实现的,比较麻烦一些
已经向s ...

segger回复了,说他们自己的版本没有这个问题,估计是ST 和 keil 提供的库有问题,而且原则上segger也不提供别人分发的版本的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gger回复了,说他们自己的版本没有这个问题,估计是ST 和 keil 提供的库有问题,而且原则上segger也不 ...

感谢告知。

主要这个是库,在库外面做宏定义大部分做使能都没有办法使用了。之前的ARGB,ABGR格式库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