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请教下ucos-III 中断保护放在中断回调函数还是中断里面?

楼主(2019-01-16):
请教下ucos-III 中断保护放在中断回调函数还是中断里面?

1. 中断函数
void DMA2_Stream6_IRQHandler(void)
{
        OS_ERR  err;

#if USE_OS == 1
        CPU_SR_ALLOC();

    CPU_CRITICAL_ENTER();
    OSIntEnter();
    CPU_CRITICAL_EXIT();
#endif

   .... .....

#if USE_OS == 1
        OSIntExit();
#endif

}

********************************************************************************************

2. 中断回调函数
static void DMA2_Stream6_DMATxCallback(void)
{
        OS_ERR  err;

#if USE_OS == 1
        CPU_SR_ALLOC();

    CPU_CRITICAL_ENTER();
    OSIntEnter();
    CPU_CRITICAL_EXIT();
#endif

   .... .....

#if USE_OS == 1
        OSIntExit();
#endif

}

3. 上述2种方法,都使用 hal 的库,哪个方法最为稳妥啊 ??

网友A:
要放在开头和结尾,即第1种

举个简单的例子,HAL中断里面有很多回调函数的,如果都要加岂不是每个回调都加一个,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放在开头和结尾,即第1种

举个简单的例子,HAL中断里面有很多回调函数的,如果都要加岂不是每个回调都 ...

如果排除麻烦的因素话,

根据可靠性的来定义的话,是 回调函数 里面 好 还是 中断里面好哇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排除麻烦的因素话,

根据可靠性的来定义的话,是 回调函数 里面 好 还是 中断里面好哇 ?

都可以。

uCOS-III的这种是为了实现中断多级嵌套和退出中断时,没有中断嵌套,即最后一级中断的情况下根据需要才执行任务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