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请教下,使用uCOS-III 系统的OSFlagCreate事件标志组有没有优先级可以设置的 ?

楼主(2019-01-16):
请教下,使用uCOS-III 系统的OSFlagCreate事件标志组有没有优先级可以设置的 ?

因为目前貌似使用 OSFlagPend 这个在任务里面来等待事件时,貌似速度跟不上啊 ??

之前使用 FreeRTOS 系统时,貌似可以设置 一个定时器的优先级来提升 事件标志组的速度的

网友A:
FreeRTOS那个是因为其事件标志中断里面发消息,要在定时器任务里面做实际操作。

同理,你使用uCOS的话,你调用OSFlagCreate函数的任务提升其优先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RTOS那个是因为其事件标志中断里面发消息,要在定时器任务里面做实际操作。

同理,你使用uCOS的话, ...

我 目前 吧使用 这个OSFlagCreate函数的任务提升的 优先级已经设置为了 0了,也就是最高了吧,貌似 也不能够再高了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 目前 吧使用 这个OSFlagCreate函数的任务提升的 优先级已经设置为了 0了,也就是最高了吧,貌似 也不 ...

如果是3.07以前的版本,不可以创建为0,中断延迟提交任务要使用:

创建uCOS-III任务的时候,最高优先级0和最低优先级OS_CFG_PRIO_MAX - 1u已经被占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21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3.07以前的版本,不可以创建为0,中断延迟提交任务要使用:

创建uCOS-III任务的时候,最高优先 ...

使用的是最新的 v3.07.03 版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最新的 v3.07.03 版本啊

那就是程序设计问题了,排查下,程序仅测试此函数看看是否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程序设计问题了,排查下,程序仅测试此函数看看是否流畅。

你好,程序我是使用之前采用 FreeRTOS 的程序架构来改的,目前只是更换成了 uCOS-III 系统而已,

其他的程序架构保持不变,之前使用 FreeRTOS 播放 avi,音频格式为 wav,视频分辨率为 480x320, 图像质量为 25k 的视频时 ,播放流畅的狠啦

但是现在使用 这个 uCOS-III 系统后,播放同样的同一个文件 avi 视频时,貌似声音播放跟不上啊

// ***********************************************************************
目前 使用 uCOS-III 系统,播放 480*320的avi,音频格式为 mp3 的,图像质量也为 25k 的视频貌似还可以

请问这是 什么道理呀 ?
另外 使用 FreeRTOS 系统,貌似在中断里面有单独的 发送信号量的专用中断发送函数,那么在使用 uCOS-III 的系统里面有没有在 中断里面 发送信号量的中断专用函数哇 ???

// **********************************************************************
目前移植的 uCOS-III 系统,
1. 播放 avi视频,音频格式为wav 的不正常外,其他的工作都正常,
2. 如果播放 的avi 视频,音频格式为 wav,图像质量为 15k 以内的还是可以的,分辨率也为 480*320
3. 如果播放 的avi 视频,音频格式为 wav,图像质量为 25k 以内的还是可以的,分辨率也为 320*240
4. 如果播放 的avi 视频,音频格式为 mp3,图像质量为 25k 及以内的还是可以的,分辨率也为 480*3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程序我是使用之前采用 FreeRTOS 的程序架构来改的,目前只是更换成了 uCOS-III 系统而已,

其他 ...

uCOS-III支持任务消息队列和任务信号量,速度相比事件标志组要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III支持任务消息队列和任务信号量,速度相比事件标志组要快点。

好的,那我改的试一下看看,有结果再回复你
uCOS-III支持任务消息队列和任务信号量  哪种方法最快呀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我改的试一下看看,有结果再回复你
uCOS-III支持任务消息队列和任务信号量  哪种方 ...

这两区别不大。

楼主:
好的,那我就使用

OSTaskQPend

OSTaskQPost 这个来试试看吧

另外,请教下,这个 #define  OS_CFG_MSG_POOL_SIZE                         64u       // Maximum number of messages    宏定义是管理消息长度大小的 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那我就使用

OSTaskQPend

对,总的任务消息池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总的任务消息池大小

你好,我使用了 ucos 提供的 消息队列来替代 事件标志组,貌似速度这2者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使用了 ucos 提供的 消息队列来替代 事件标志组,貌似速度这2者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

看来得修理下程序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得修理下程序设计了。

貌似是的,后续有空再捣鼓一下看看

网友(2020-08-01):
引用 楼主:
貌似是的,后续有空再捣鼓一下看看

请问你最终解决了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