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nt Recorder] Event Recorder在win10与win7不同吗?

楼主(2019-01-16):
硬汉哥,您好。

今天早上我在公司用win7的电脑,按照Event Recorder的专题教程做了一遍。printf和时间统计功能都能正常运行。
(运行环境为:win7,STlink,MDK等安装包都是从PDF教程的链接下的,如下图)

然后,我拷贝了在公司写好的完好例程(标记为A),打算晚上把自己的win10电脑也升级这个功能。

发现的问题的过程描述如下:
1、打开例程A,发现Compiler组件上有黄三角的移除警告,如下图:
2、我删除项目文件夹的以下内容:
3、再次进入工程后,Compiler组件恢复正常,但是右侧选项变成了“time stamp clock frequency”。
4、“time stamp clock frequency”这个值无论是0还是100000000,编译都没有问题。
但是进入仿真后,整个项目代码就无法运行了,printf输出也没有反应。

---------------------------------
然后我放弃项目A,重新做一个例子,问题同上面的一样。
我能发现的就是“time stamp clock frequency”不同了,其他的没有发现。

-------------------------------------
硬汉哥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求指教
附件是我上午做好的一个例子,基于V6的。在公司的win7电脑上,Event Recorder能正常运行(按key3采集adc)。

楼主:
我把昨晚在win10上不成功的例子复制到win7的电脑上,Event Recorder能够正常运行的。
例子上显示的是““time stamp clock frequency”,所以应该跟这一项没有关系。

可能还是win10环境的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昨晚win10上,我是在官网下载了最新的Compiler V1.6.0,然后安装的,出现了这个问题。
刚才我卸载了重装,但是没有再额外安装Compiler 的pack包,用的mdk525默认自有的Compiler。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
不过有个疑问,Compiler V1.6.0的包安装后,Compiler版本是1.6,然后打钩使用的event recorder版本和STDOUT版本还都是1.4的。
估计是Compiler的底层有些变动吧,需要额外设置东西了。

网友:
建议按照硬汉的方法,工程与编译无关处理,源码和库都复制到自己的目录下,自己添加进去